[KungFu32位 MCU] 芯旺MCU的I2C知识

楼主(2023-05-17):
1内部集成电路接口(I2C )
1.1 概述
I2C 特征:
⚫ 多主机模式:可用作主设备或者从设备
⚫ I 2 C 主设备产生时钟,起始和停止信号
⚫ 检测 7 位和 10 位地址
⚫ 支持 Fast Mode Plus 模式,最高速度可达 1Mbit/s
⚫ 支持多地址识别
⚫ 在监控模式下可观察所有的 I2C 总线通信量
⚫ DMA 读写
I 2 C 模块能实现全部从动功能,且硬件支持启动位和停止位中断,以便于固件实现主控
功能。I 2 C 模块实现标准模式规范以及 7 位和 10 位寻址。有两个引脚用于数据传输:时钟线
(SCL)和数据线(SDA)。通过使能位 I2CEN 置 1 以使能 I2C 模块的功能。
2 I2C 模块结构框图

楼主:
3 I2C 引脚说明
SCL:I2C 的时钟引脚,由主机发送。
SDA:I2C 的数据引脚,可由主机或从机发送。
SMBALT:SMBUS 提醒线,为 SMBUS 可选引脚,由从机发送,提醒主机需要进行通
信。

网友A:
用IO口做模拟通讯也可

网友B:
有些厂家的iic不太好用 不知道芯旺的反响如何

网友C:
为什么很多时候都反应iic的运行不稳定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很多时候都反应iic的运行不稳定呢?

我猜的啊 有可能是因为它对时序的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E:
各个厂家iic的模块结构原理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F:
I2C通信中有三种方式分别是:Normal-mode 通信速率为100kbps,Fast-mode 通信速率为400kbps,而在最近几年,随着I2C通信的应用其通信速率已经扩展到Fast-mode Plus 1Mbps,而在一些应用中I2C的通信速率甚至可以达到3.2Mbps

网友G:
不是所有芯片都有这三种iic的通讯方式的吗?

网友H:
有跑到2MHz的IIC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