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制作LED音频频谱分析仪

楼主(2023-05-17):
LED音频频谱分析仪根据音乐的强度生成美丽的照明模式。市场上有很多DIY LED音乐频谱套件,但在这里我们将使用NeoPixel RGB LED矩阵和ARM微控制器制作LED音频频谱分析仪。
控制面板用于接收音频信号,这些信号由FFT处理,然后传输以通过LED矩阵显示器显示。
受控LED是由WS2812b编程的点阵,其控制信号频率为800KHZ。时序控制图如上所示。
每个LED由24位数据控制,其结构为G7~G0+R7~R0+B7~B0。数据按照上位优先的原则,按照GRB的顺序发送。

N_CH是计算机的音频访问终端,PC3是放大的输出信号,已进一步发送到STM 32。C13,R6和R7被分组成一个信号增强电路,它可以提高信号电压并将负电压变成正电压。R8之后的电路是信号放大电路,其PC 3的信号强度等于R9之前前一个信号的R8/R8倍。IN 1+ 是设置从 OUT 1 输出的最小电压值的结束。

在这里,我们使用立创EDA来设计控制面板。立创EDA是一款简单高效的在线EDA设计软件,通过它您可以方便地绘制图表或切割图案。

将计算机音频线连接到焊接接口的测试版,然后打开计算机音乐。插入音频线后,您可能听不到计算机音乐的任何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1匝二连接器将计算机音频输出转换为两个通道输出。一个通道连接到核心板,另一个通道连接到扬声器。
在上图中,核心板由计算机USB供电,并通过音频输出接口连接。计算机音频输出的另一个接口连接到外部扬声器。当晶格控制接口的信号线与地线和点阵DIN和GND连接时,这是可行的。

现在,您只需要将下面给出的程序代码上传到STM32F103RBT6 ARM微控制器,即可看到丰富多彩的音乐频谱。
所以在这里我们构建了带有RGB LED的音频频谱分析仪,希望您喜欢它,您还可以更改程序以使音乐频谱更加精彩。

这里提供源码再提供一下嘉立创的工程文件
以上内容从外网转来的。。。。我也在学习阶段。

网友A:
这种做完可以搞成桌面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做完可以搞成桌面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是的,我没这种显示屏,我在OLED上测试了一个,效果还凑合。正在研究如何做到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没这种显示屏,我在OLED上测试了一个,效果还凑合。正在研究如何做到最好。 ...

加油,期待你更好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