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填充垫高有什么方法?

楼主(2023-05-1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看看双面的那种泡棉双面胶带,有很多厚度的可以选择的,应该可以

网友A:
很多液晶屏贴在PCB上就是采用的那种泡棉双面胶带

网友B:
仅仅是数码管不满,插件的吗?数码管的针脚长,焊的时候不要插到底试试。如果量产的时候高度不方便控制,有专门的垫高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是数码管不满,插件的吗?数码管的针脚长,焊的时候不要插到底试试。如果量产的时候高度不方便控制,有 ...

垫高柱怎么找?没搜到,问厂家定制要量

网友C:
淘宝“LED 间隔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垫高柱怎么找?没搜到,问厂家定制要量

立创就有啊。
https://item.szlcsc.com/100575.html LED隔离柱 LED4*2
根据需要选用不同的高度。
数码管可以在四边多用几个。

这个就是方便批量生产统一控制高度用的。

楼主(2023-06-26):
引用 网友B:
立创就有啊。
https://item.szlcsc.com/100575.html LED隔离柱 LED4*2
根据需要选用不同的高度。

方法是 数码管对角两个引脚套这个管子再焊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