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XCP标定

楼主(2023-05-17):
有没有人搞过,KF32A的XCP标定啊,KF32没有overlayram怎么做的Flash和ram的地址映射?

网友A:
XCP与CCP标定协议实现机制一样,都是通过上位机与控制器之间交互式指令实现标定

网友B:
目前在汽车应用中,XCP协议使用到的大部分情况其实还是集中在CAN传输层上

网友C:
XCP现在应用的场景主要有:
上传ECU数据,对ECU内部变量进行测量
下载ECU数据,对ECU内部变量进行标定
刷新ECU内部的程序和数据
仿真模拟ECU数据,对ECU的功能进行旁路

网友D:
XCp跟网络物理层无关,可以应用到多种传输层上

网友E:
使用CAN理解XCP可以帮助我们更简单的认识协议

网友F:
XCP标定协议标准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Part1 – Overview。XCP协议概述,该部分内容包括XCP的特点描述以及XCP协议的基本原理。

Part2 – Protocol Layer Specification。该部分内容对协议层进行详细的说明,包括XCP数据包类型、格式以及各命令使用说明。

Part3 – Transport Layer Specification。该部分内容包含5份文档,分别对应5个不同的传输层(CAN,Ethernet/TCP_IP,FlexRay,SxI/SCI&SPI,USB),定义不同总线下传输层的实现方式。

Part 4 – Interface Specification。该部分内容主要是对A2L描述文件、秘钥与种子加解密、数据校验功能说明。

Part5 – Example Communication Sequences。该部分内容以实际通讯数据为示例,描述了部分通信数据流,演示如何使用XCP协议的命令同ECU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