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07RET6使用USART5 片子无法收到数据

楼主(2023-05-17):
如题,使用USART5 DMA配置或USART简单中断接收数据,JLINK在线跟踪,片子无法进入中断接收数据。
使用了一个USART0(之前项目和开发板用过没问题) 把里面所有配置改成USART5的,与上DMA程序一样,GD32可以发送数据,无法收到串口助手下发的数据。(debug跟踪无法进入中断) 请问,这个可以从哪找原因勒?找了两天了,贴上两个程序,希望大佬能指点下 谢谢。(可加好友,指点解决微信红包感谢)谢谢附件的两个程序,上板子都是能发不能收到串口助手的数据。

----------------反馈:用USART5普通的中断接收,USART5可收不可发,果断把程序改成USART1就能正常收发,原厂提供了一个案例(对方是在GD32F427上用USART5验证OK,说是兼容407RET的 程序都可以不用改直接用)但在我的开发板上就是不行,两个芯片都出现相同现象。 现在项目催得急。有时间用一个在USART1上通信OK的,移植到USART5上再试试。 感谢各位支持的网友。

网友A:
先不开DMA看看能不能进中断。

网友B:
有没可能是时钟没配置上?

网友C:
这种换串口号接收不到数据的情况,大概率是有些配置没配置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换串口号接收不到数据的情况,大概率是有些配置没配置完全。

程序已经上传,方便看看哪配置吗?我已经检查了两天,逐条语句根据网上的案例检查了的,没看到哪还需要调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可能是时钟没配置上?

程序上传了 方便帮忙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开DMA看看能不能进中断。

用USART0没有使用DMA程序,修改成USART5,也不能收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USART0没有使用DMA程序,修改成USART5,也不能收数据。

那就是UART的问题,看看引脚是否接对,初始化是否正确。

网友D(2023-06-1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使用GD32E507 USART5也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使用GD32E507 USART5也不能使用

换了硬件了 ,换成USART0了,USART5无论咋样就是收不到,联系GD官方FAE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不是项目选择了这个片子,以后还是尽量考虑ST吧。

网友E:
是串口引脚配置的问题,之前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F:
是不是配置没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已经上传,方便看看哪配置吗?我已经检查了两天,逐条语句根据网上的案例检查了的,没看到哪还需要调 ...

有可能是USART5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USART5有问题吧。

我个人感觉可能像USART5问题 奈何GD32官方FAE不甩我们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感觉可能像USART5问题 奈何GD32官方FAE不甩我们

你在哪里拿的货啊

楼主(2023-07-22):
引用 网友G:
你在哪里拿的货啊

淘宝买的开发板 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