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单片机的芯片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组的VDD?

楼主(2023-05-18):
在单片机的芯片上,经常会看到多个组VDD的设计。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保证电源稳定性,同时减小信号的噪声。本文将从单片机内部的电路结构、功耗、EMI/EMC等方面来探讨为什么单片机芯片上需要多组VDD,以及如何设计VDD的电源系统。
一、单片机内部电路结构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单片机芯片上会有多组VDD,首先需要了解单片机内部电路结构。一般来说,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处理器核心、存储器和外设。其中,处理器核心是单片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运算器、控制器、状态寄存器等,用于完成各种算法和控制任务;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和数据,包括闪存、RAM等外设包括模拟接口、数字接口、定时器等,用于连接各种传感器和执行器。这些部分之间通过总线连接,构成了单片机的内部电路。总线包括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等,用于在各个部分之间传输数据和控制信号。在单片机内部电路中,处理器核心的功耗最大,因为它需要进行各种运算和控制操作。而存储器和外设的功耗相对较小,因为它们只需要存储和传输数据。因此,在设计VDD电源系统时,需要根据不同部分的功耗需求进行优化。二、功耗在单片机内部,处理器核心的功耗最大,因为它需要进行各种运算和控制操作。处理器核心的功耗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静态功耗是指,处理器核心在没有进行任何操作时的功耗。在处理器核心的电路中,存在许多静态电流,这些电流会消耗一定的功率,因此会产生静态功耗。静态功耗通常与工艺制程有关,工艺制程越小,静态功耗越低。动态功耗是指,处理器核心在进行运算和控制操作时的功耗。在进行运算和控制操作时,处理器核心需要充放电,因此会产生一定的动态功耗。动态功耗通常与处理器核心的频率和电压有关,频率越高,电压越大,动态功耗越高。因此,为了减小功耗,需要对处理器核心的频率和电压进行优化。一般来说,单片机芯片上的电压都是固定的,例如3.3V或5V。因此,为了减小功耗,可以通过调节处理器核心的频率来进行优化。除了处理器核心之外,存储器和外设的功耗相对较小,因为它们只需要存储和传输数据。然而,存储器和外设的功耗也不能被忽视,因为它们会影响整个单片机系统的功耗。三、EMI/EMC在单片机内部电路中,信号的传输和处理会产生电磁辐射和电磁干扰,称为EMI/EMC。EMI/EMC会对周围的电路和设备产生干扰,导致系统不稳定或失效。为了减小EMI/EMC,需要对VDD电源系统进行优化。VDD电源系统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 噪声滤波:需要对VDD电源进行滤波,以减小电源的噪声。噪声滤波可以采用陶瓷电容、磁珠等器件。
  • 分段供电:为了减小EMI/EMC,可以将单片机芯片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使用不同的VDD电源。不同的区域之间通过电源隔离器进行隔离,以减小EMI/EMC。
  • 地电位:VDD电源的地电位需要与信号地电位分离,以减小地回路的干扰。

四、电源管理电源管理是单片机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单片机系统中,不同的电路和外设需要不同的电源电压和电流。电源管理系统需要对这些电路和外设进行控制,以满足其电源需求,同时减小系统的功耗。常见的电源管理技术包括:
  • 电源选择器:将不同的电源连接到单片机系统中,以满足不同电路和外设的电源需求。
  • 电源控制器:控制单片机系统中的电源开关,以便在需要时打开或关闭电源,从而减小功耗。
  • 电源转换器:将电源电压转换为单片机系统中需要的电压。
  • 睡眠模式:当单片机系统不需要进行运算和控制时,可以将系统切换到睡眠模式,以减小功耗。

总之,电源管理技术可以帮助单片机系统实现高效的功耗管理和扩展系统寿命。五、结论
在单片机芯片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组的VDD电源?这是因为单片机系统中的不同电路和外设需要不同的电源电压和电流,而且为了减小功耗、减小EMI/EMC和实现电源管理,需要对VDD电源系统进行优化。优化VDD电源系统可以帮助单片机系统实现高效的功耗管理、减小EMI/EMC和扩展系统寿命。
以上信息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删除。

网友A:
实际上这多组VDD内部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B:
如果外面只接一组VDD的话,电流在芯片内部经过的路径相对较长

网友C:
对于频率高的电路,VDD电流会在高频突变(因为频率越高,需要的电流越大),这时候路径上产生的感抗会阻碍电流的变化,路径越长感抗越大,从而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会更明显,进而导致芯片网络中的电压变化,这样就会影响MCU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D:
MCU的模拟外设比如ADC通常是独立的电源VDDA,这是因为ADC需要尽可能干净的电源以保证转换结果的准确性,独立一路可以避免受到其他电源噪声的干扰。

网友E:
有时,芯片的不同部分会以不同的电压运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低压内核和高压 I/O。内核使用较低的电压来降低功耗而 I/O 以更高的电压运行,以便更好地与外部电路连接。这时也需要分出来多组供电,常见的是复杂的SOC芯片。

网友F:
多组VDD相比单个VDD,一个VDD引脚上经过的电流会减小,这样引脚不必承受过高的电流,增强可靠性。

网友G:
在条件和要求比较复杂的环境下更有利于提高稳定性。

网友H:
因为不同的电路模块对供电电压的要求可能不同,需要使用不同的电压进行供电。

网友I:
防止因为电源波动影响系统稳定性。

网友J:
不同的电源之间的互相干扰,以确保芯片的稳定运行和可靠性。

网友K:
通过多组VDD中一个VDD引脚的电流会减少,使该引脚不必承受过大的电流,可靠性增强。

网友L:
多组VDD可以减小电感效应

网友M:
尽可能干净的电源以保证转换结果的准确性,独立一路可以避免受到其他电源噪声的干扰。

网友N:
采用多引脚供电可以就近获取电源,无需在内部穿越。

网友O:
需要根据芯片所需电源的电压和电流等参数,选择合适的电源模块或电源管理芯片,并配置相应的输入电源和输出电压等参数

网友P:
走线越容易。

网友Q:
扩大了电流供应能力,减小了电源波动产生

网友R:
主要是退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