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导入C2000Ware_DigitalPower_SDK里的工程出错

楼主(2023-05-18):
CCS导入C2000Ware_DigitalPower_SDK里的工程出错,显示:Product c2000ware_software_package v0.0 is not currently installed and no compatible version is available. Please install this product or a compatible version.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2023-08-29):
简单的说,就是SDK的版本和编译器的版本不一致,建议用最新SDK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B(2024-03-07):
怎么解决啊

网友B:
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