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AE MA35D1从NAND FLASH启动PG7-6应该怎样设置?

楼主(2023-05-18):
PG[7:6]
If BTSRCSEL = 10, the Boot from NAND Flash.
00 = Ignore.
01 = ECC is BCH T12.
10 = ECC is BCH T24.
11 = No ECC.

网友A(点评):
项目需要SD NAND存储芯片吗,可以送样测试,13537608950

网友B:
额,你这是使用的寄存器还是汇编语言啊?

网友C:
不是很懂,这个直接找官方的FAE或者找个靠谱的代理让他帮你找FAE就好了

网友D:
感觉像是配寄存器的操作,你想实现PG7-6启动啊?

网友E:
挨个试试吧,不就四种模式么

网友F:
这种官方有demo的吗?如果有demo的话,可以参考一下demo的

网友G(2023-07-05):
一般都设置成00 = Ignore,自动识别. 可以参考开发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