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芯旺MCU的 CAN 模块功能描述

楼主(2023-05-18):
1、模块功能

CAN 协议规定,数据帧或者远程帧的帧格式如上图所示:
帧起始由 1 位低电平组成。
仲裁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标准帧格式下,仲裁域由 11 位识别码和 RTR 位组成;在
扩展帧格式下,仲裁域由 29 位识别码以及 SRR 位、IDE 位和 RTR 位组成。
在不同的帧格式下,控制域也有所不同。标准帧格式的控制域为 IDE 位、1 位保留位 r0
和 4 位 DLC 位组成;扩展帧格式的控制域为 2 位保留位 r1、r0 和 4 位 DLC 位组成。
在前面 RTR 位取不同的值,会影响到数据域。当 RTR 位为 0 时,此帧为数据帧,后面
有数据域,数据域的字节数由 DLC 控制,从 0-8 字节长度均可;当 RTR 位为 1 时,此帧为
远程帧,无数据域。
CRC 域为对前面所有数据进行 CRC 校验得出的 15 位长度的 CRC 校验码和 1 位 CRC
界定符组成,CRC 校验多项式为 g(x)=x 15 +x 14 +x 10 +x 8 +x 7 +x 4 +x 3 +1。
应答域为 1 位应答位和 1 位应答界定符组成。
帧结尾由 7 位长度高电平组成。
帧间域由 3 位长度高电平组成。
更多关于 CAN 帧的详细资料请参考 CAN 协议。

2、CAN 系统拓扑结构

在 CAN 网络内,各个 CAN 节点的 TX 和 RX 引脚通过收发器同时连接到 CAN 总线
上。

网友A:
CAN总线2根线CANH和CANL利用差分信号传输,信号稳定

网友B:
can是汽车总线用的多吗?还是记错了?

网友C:
CAN 协议有新增的CANFD其实标准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D:
在北美和西欧,CAN总线协议已经成为汽车计算机控制系统和嵌入式工业控制局域网的标准总线,并且拥有以CAN为底层协议专为大型货车和重工机械车辆设计的J1939协议。

网友E:
芯旺有CANFD的MCU嘛?

网友F:
CAN属于现场总线的范畴,它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或实时控制的串行通信网络

网友G:
CAN控制器工作于多种方式,网络中的各节点都可根据总线访问优先权采用无损结构的逐位仲裁的方式竞争向总线发送数据

网友H:
CAN具有的完善的通信协议可由CAN控制器芯片及其接口芯片来实现,从而大大降低系统开发难度,缩短了开发周期

网友I:
CAN系统又分为高速和低速,高速CAN系统采用硬线是动力型,速度:500kbps,低速CAN是舒适型

网友J:
can每帧数据都有CRC校验及其他检错措施,保证了数据传输的高可靠性,适于在高干扰环境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