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的区别

楼主(2023-05-18):
独立看门狗(IWDG--Independent watchdog):使用外部的的时钟,芯片的主频不工作了也能正常工作。只有喂狗时间的上限,没有下限。即如果上限是1s,只需在1s内喂狗看门狗就正常,两次喂狗时间间隔超过1s,则看门狗就会将系统复位。

窗口看门狗(WWDG--Window watchdog):使用芯片内部时钟。喂狗的时间既有上限又有下限,即喂狗太早或者太晚都不行。

独立看门狗Iwdg——独立于系统之外,因为有独立时钟,所以不受系统影响的系统故障探测器。主要用于监视硬件错误。

窗口看门狗wwdg——系统内部的故障探测器,时钟与系统相同。如果系统时钟不走了,这个狗也就失去作用了。主要用于监视软件错误

1)独立看门狗没有中断,窗口看门狗有中断

2)独立看门狗有硬件软件之分,窗口看门狗只能软件控制

3)独立看门狗只有下限,窗口看门狗又下限和上限

4)独立看门狗是12位递减的。窗口看门狗是7位递减的

5)独立看门狗是用的内部的大约40KHZ RC振荡器(不受系统时钟限制,即使系统时钟坏了也能工作),窗口看门狗是用的系统时钟APB1ENR(系统时钟要是挂了就完了)

网友A:
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他们的时钟源是不相同的

网友B:
独立看门狗是没有中断的 直接就超时复位了

网友C:
窗口看门狗避免程序不安预定逻辑执行,比如先于理想环境完成,或者后于极限时间超时。

网友D:
窗口看门狗可以在中断中做复位前的函数操作

网友E:
独立看门狗一般用于避免程序跑飞或者死循环。

网友F:
独立看门狗使用的是内部专门的 40Khz低速时钟,不需要使能时钟操作。

网友G(2023-07-05):
stm32独立看门狗没有中断,超时直接复位。

网友H:
看门狗定时器也在系统启动后开始计时,但与独立看门狗不同的是,它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定期喂狗。

网友I:
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都是用于监控系统运行的硬件定时器,但触发条件和操作方式有所不同。

网友J:
时间窗口是一个预定义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喂狗被认为是有效的,超出时间窗口则被认为是错误的。

网友K:
独立看门狗在一定时间内没有重置或喂狗时触发复位,而窗口看门狗要求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定期喂狗。

网友L:
区别在于实现方式和所监控的对象,但目的都是确保系统连续运行并在出现故障时采取适当的恢复措施。

网友M:
选择使用哪种看门狗取决于具体应用的需求和系统设计的要求。

网友N:
与独立看门狗不同,窗口看门狗复位可以是可控的,可以选择是进行硬件复位还是触发软件中断等操作。

网友O:
独立看门狗(Independent Watchdog)和窗口看门狗(Window Watchdog)是两种常见的硬件看门狗定时器,用于监控系统的正常运行并在系统故障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P:
相对窗口看门狗时间不是很精确

网友Q:
独立看门狗是不是就是硬件看门狗

网友R:
WWDG与IWDG不同,独立看门狗有自己独立的32kHz时钟,用的是LSI,而窗口看门狗用的是PCLK1的时钟,挂载在总线APB1上,所以,使用之前,需要先使能。

网友:
独立看门狗是一种基于硬件的监控机制,而窗口看门狗是一种基于软件的监控机制。

网友S:
独立看门狗复位是硬件级别的复位,而窗口看门狗的复位可以是可控的,可以选择硬件复位或触发软件中断等操作。

网友T:
如果在时间窗口内没有喂狗或者在时间窗口之外喂狗,窗口看门狗定时器会超时并触发看门狗复位。

网友U:
独立看门狗定时器在系统启动后以固定的时间间隔开始计时,如果系统在一定时间内没有重置或喂狗(即定期向看门狗发送信号),则看门狗定时器会超时,触发看门狗复位。

网友K:
独立看门狗具有更高的精度和实时性, 窗口看门狗具有更高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V:
计数位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