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芯旺MCU的独立看门狗(IWDT)概述

楼主(2023-05-18):
1、独立看门狗(IWDT )
看门狗可用来检测和解决由软件错误引起的故障,当计数器达到给定的超时值时产生一
个系统复位。
IWDT 最适合那些要求看门狗在主程序外,能够完全独立工作的场合。
特点:
⚫ 自由递增的计数器;
⚫ 时钟为内部低频时钟 INTLF;
⚫ 可编程预分频;
⚫ 避免复位:溢出前清零看门狗计数器(喂狗)。
器。
2、 独立看门狗原理

2.1 独立看门狗的计数时钟
独立看门狗计数器的时钟源为内部低频振荡器,配备 4 位预分频位 IWDTPS<3:0>,可
以为看门狗提供较宽的时钟频率选择。在使用独立看门狗时,必须通过 PM_CTL0 寄存器的
LSIEN 位使能内部低频振荡器;其他对内部低频振荡器的使能方式,可能导致独立看门狗无
法正常运行从而引起芯片异常。
2.2 独立看门狗的喂狗方式
在独立看门狗定时器溢出之前,往 IWDTFD 寄存器中写入 0X55AA_55AA,清零独立
看门狗计数器,以完成喂狗操作。喂狗完成之后,IWDTFD 寄存器自动清零;该寄存器为只
写寄存器,读出永远为 0。
如未能及时喂狗,独立看门狗计数器发生溢出事件,将对整个芯片(除备份域外)进行
复位操作,默认情况下也会对独立看门狗本身进行复位,可以通过配置 PM_CTL0 寄存器的
IWDTRMSEL 位,选择是否对独立看门狗本身进行复位操作。
2.3 独立看门狗的复位周期
独立看门狗的复位周期可根据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楼主:
3、IWDT 默认使能功能
除了 IWDT_CTL 寄存器的 IWDTEN 位外,PM_CAL0 寄存器的 PM_IWDTEN 位也可
以用作使能 IWDT 模块。
用户可以在校准时,如果将 PM_CAL0 寄存器的 PM_IWDTEN 写成 1,那么 IWDT 将
处于“默认使能”模式,且在产生 IWDT 复位时,不会复位 IWDT 自身。将 PM_IWDTEN
置 1 也会使能内部低频 INTLF,以作为 IWDT 工作时的时钟源,IWDT 的溢出值默认为
0xFFF。
4、 独立看门狗的使用注意事项
在使用独立看门狗时,必须通过 PM_CTL0 寄存器的 LSIEN 位使能内部低频振荡器;
其他对内部低频振荡器的使能方式,可能导致独立看门狗无法正常运行从而引起芯片异常。
独立看门狗位于备份域内,在配置独立看门狗前,需要:
(1) 将 OSC_CTL0 寄存器的 PMWREN 位置 1,开放备份域的读写权限;
(2) 将 PM_CTL0 寄存器的 IWDTCLR 位置 1,将 IWDT 退出复位。

网友A:
独立看门狗能够快速识别MCU硬件运行情况,有效实现自复位

网友B:
独立和窗口看门狗又啥区别

网友C:
IWDT 最适合那些要求看门狗在主程序外,能够完全独立工作的场合。

网友D:
芯片内部的独立看门狗的时钟源都可以选用哪种呢

网友E:
我们在使用看门狗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在使用看门狗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单片机在非正常情况下死机或者跑飞

网友G:
看门狗如果不能及时的喂狗 ,其本身也会进行复位,从而导致我们不**的操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独立看门狗能够快速识别MCU硬件运行情况,有效实现自复位

独立看门狗是如何能够快速识别MCU硬件运行情况?这个情况都包含哪方面的情况呀

网友I:
一旦系统复位,我们如何判定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