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芯旺MCU CFGL 模块(CFGL )概述

楼主(2023-05-19):
1 概述
可配置逻辑单元(CFGLx)提供可超越软件执行速度限制而工作的可编程逻辑。该逻辑
单元最多可接收 16 个输入信号,并通过使用可配置门将 16 个输入缩减为 4 条驱动 8 种可
选单输出逻辑功能之一的逻辑线。
输入源是以下信号源的组合:
⚫ I/O 引脚
⚫ 内部时钟
⚫ 外设
⚫ 寄存器位
可能的配置包括:
⚫ 组合逻辑
➢ AND
➢ NAND
➢ AND-OR
➢ AND-OR-INVERT
➢ OR-XOR
➢ OR-XNOR
⚫ 锁存器
➢ S-R
➢ 带置 1 和复位功能的时钟控制 D 型锁存器
➢ 带置 1 和复位功能的透明 D 型锁存器
➢ 带复位功能的时钟控制 J-K 型锁存器

2 CFGL 模块结构框图

网友A:
芯旺的CFGL 模块极大的提高了运算效率

网友B:
可配置逻辑单元,操作简单很有效率

网友C:
可配置逻辑单元(CFGLx)提供可超越软件执行速度限制而工作的可编程逻辑,运算速率快!

网友D:
看了看感觉这个模块有点像是fpga的逻辑单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了看感觉这个模块有点像是fpga的逻辑单元

嗯呐   fpga就是硬件啊   这个也是使用纯硬件解决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F:
基本上芯旺的单片机上都配置了这个模块吗

网友G:
这个可配置逻辑单元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呢

网友H:
可配置逻辑单元在配置完成后,从硬件底层角度来讲是如何实施的呢

网友I:
这种可配置逻辑单元是可以反复更改配置的吗?其可配置次数有没有限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