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P5G-DK怎么烧入程序

楼主(2023-05-18):
下载官方的样例
解压出来是一个.hex文件,用flymuc烧不进去,板卡上数据线连接处标着stlink,网上下载驱动后依旧烧不进去。
可以给一下stlink的驱动或者烧录教程吗

网友A:
正常有STLink的开发板,连接一个数据线就能正常下载程序才对。

网友B:
需要选对芯片型号。才能正常下载。

网友C:
stlink的驱动官网就有,官网搜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