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STM32F4与STM32F1的复用功能配置库函数分享

楼主(2023-05-18):
F4的复用功能配置
之前使用F429的时候算是知道了怎么配置它的复用功能,但是前天在用到F103的时候发现和自己想的不一样,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完全不用,所以这里做一些记录方便以后查阅,先来介绍F4复用功能配置

F4的复用功能配置数据手册上说的非常清楚,F4的复用功能配置寄存器有两个,一个低位寄存器和一个高位寄存器,低位寄存器用来配置对应GPIO端口的前8个IO口,高位寄存器用来配置后8个IO口,每4个bit位对应一个IO口,所以每个IO口可以配置的复用功能为AF0-AF15,但不是说每个IO口上AF0到AF15所有的功能都有,上面第二张图片给出了AF0到AF15所对应的复用功能,具体每个IO口上有哪些复用功能可以去看数据手册的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部分,有详细说明。

楼主:
F1的复用功能配置

下面来说下F1的复用功能配置,F1的复用功能不想F4那样,想用那个就配置那个,具有复用功能的IO口默认就只有一个复用功能,换句话来说就是,每个能复用的IO口上都具有默认的复用功能,没有F4那么多的选择,默认你就只能用这一个,只需要把IO口配置成复用模式然后开启相对应的外设时钟就可以了。F1某些引脚还具有重映射的功能,比如上图,PB6,PB7默认是I2C的时钟线和数据线,你使用I2C功能时只需要开启I2C1这个外设的时钟就可以使用了,但是你如果不想使用这个默认功能,这个引脚上还有一个USART1外设功能,你想使用这个外设就必须要配置AFIO_MAPR这个寄存器将USART1这个外设重映射到这两个引脚上这时你的I2C1这个外设就不能用了

F4库里面的复用功能配置函数
最好来说一下我对F4这个库里面的复用功能配置函数的理解,F1的库暂时还没研究过,不过感觉算法上应该都差不多吧
  • void GPIO_PinAFConfig(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Source, uint8_t GPIO_AF)
  • {
  •   uint32_t temp = 0x00;
  •   uint32_t temp_2 = 0x00;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SOURCE(GPIO_PinSource));
  •   assert_param(IS_GPIO_AF(GPIO_AF));
  •   temp = ((uint32_t)(GPIO_AF) << ((uint32_t)((uint32_t)GPIO_PinSource & (uint32_t)0x07) * 4)) ;
  •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uint32_t)0xF << ((uint32_t)((uint32_t)GPIO_PinSource & (uint32_t)0x07) * 4)) ;
  •   temp_2 =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temp;
  •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temp_2;
  • }

1.GPIO_PinSource这个参数对应的是GPIO口0-15的编号
2.temp = ((uint32_t)(GPIO_AF) << ((uint32_t)((uint32_t)GPIO_PinSource & (uint32_t)0x07) * 4)) ;
这一句是将需要配置的AF值GPIO_AF(0-15)移位到对应的IO口的4bit位上,GPIO_PinSource & 0x07便可以算出需要移位的单位因为与0x07相与得到的都是0-7之间的数,因为大于0-7的倍数部分都与0相与了,得到的都是0-7整除之后的余数,比如:9的二进制展开是1001,7的二进制展开是0111,这里bit3位都是前三位的倍数,相与之后等于1,刚好对应。这个例子中是每4个bit对应一个IO,对应0-7,每次右移的单位都是4bit。所以在0111这4bit位中低三位可以用来确定在32位寄存器中的属于哪个位置,bit3位可以用来确定在那个寄存器组
3.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uint32_t)0xF << ((uint32_t)((uint32_t)GPIO_PinSource & (uint32_t)0x07) * 4))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这一句就是验证了上面的算GPIO_PinSource的值右移3个bit位后就只剩下bit3位的值,如果该位为0就是0组,为1就是1组,也就是对应这复用功能低位寄存器和复用功能高位寄存器,后面的和上面的一样,只是这里是将0xF移位到对应的位置然后取反清0
4.temp_2 =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temp;这句表示将当前寄存器的值与上AF值移位后的值,然后保存在temp_2这个变量中
5.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temp_2;将最终计算出来在temp_2中的值写入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