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ANDFLASH存储器FS35ND04读写错误

楼主(2023-05-18):
江波龙的NANDFLASH存储器FS35ND04,现在我就只能向第一个block中读写成功,其余的都不成功,不知道咋搞的,请教一下

项目需要SD NAND存储芯片吗,可以送样测试,13537608950

网友A(2024-03-08):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

网友B: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定,是否存在电压波动或噪声。

网友C:
主控制器与NANDFLASH之间的读写时序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检查是否有最新的NANDFLASH驱动或固件更新

网友E:
  • NANDFLASH存储器中存在坏块是正常现象,检查是否有坏块管理策略,并在读写时避开这些坏块。

网友F(2024-06-01):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G: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H: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I: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J: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K: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L: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M: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N: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