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5.00元(功能说明)
第一次DIY这么好玩的东西--基于TI PCM2707的声卡DIY与注意事项

楼主(2023-05-18):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很早就想做个声卡了,USB的方便携带。于是我找到了压箱底的芯片PCM2707。
这是官方的原理图,如果按照这个做,耳机是不会发声的。。。。
因为你还要认真阅读下面这个端口的介绍部分。注意我标红的部分:
FSEL:功能选择位,拉低:I2S输出;拉高:S/PDIF输出。
因为我们用耳机听,所以这个要拉高,如果按照参考图中的,那么你的耳机不会发声。。。
HOST推荐拉高到3.3V即可。
这个图中没提供电源显示的,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LED电源指示灯,如果像我一样只是耳机听,那么可以去掉那些不必要的接口连线。
PSEL:电源选择位,这里推荐拉高到3.3V
该电路我一共做了两次板,第一次怕把握不住,做了一个测试版,引出了相关的接口用于调试。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版本,走了飞线才好好工作,由于不够小巧,我重新画了一版,然后将这板子上的核心元件用热风枪400度高温给吹下来了。

为了方便调试,推荐这些功能选择端口预留可以切换的接口。比如设置0欧姆电阻用于切换,根据需要短路相关的接口。
比如我这里采用的是0201封装的作为短路接口,这太小了,不方便焊接,推荐大家用大一些的,比如0402,0603,甚至0805这种更容易焊接的。或者直接上拨码开关也是可以的。
音频输出上要注意左右声道与耳机插孔的对应关系
3.3V供电采用1117-3.3价格实惠好用
稳压为了方便,均采用100uf,10V电容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主电路原理图
可选择功能的引脚,可以通过插针或其他方式实现,原理图先设计好,在PCB内还可以按需求调整
最后根据设定的尺寸进行布线,并调整部分封装和线路的实现方式。
根据具体尺寸画出合适的外壳3D,并在合适位置开孔等操作。

在外观上为了好看,没有设计螺丝孔,固定电路板的位置与外壳采用的是热熔胶,热熔胶真是个好东西。
先在底部四个角挤出一些热熔胶,把电路板放置进去,插入USB插头,确定好位置,然后电路板四个角的上面也涂抹一些热熔胶,十几秒后就基本上位置固定住了,非常好用。
封壳时候,也是在四个角涂抹热熔胶,盖上盖子,压实,等待十几秒,去掉多余的外部胶,完成密封。

最后提一下,可以在PCB阶段修改部分原理图,以满足新的需求,比如我这里增加了LED电源指示灯,我选用的翠绿色的,效果不错,特别是在暗光环境下,看着像一块发光的玉石。
最后打样焊接
焊接好,效果不错。一次成功,说明之前做的工作都对了。
装配到外壳里
暗光下的效果

本项目在立创开源平台开源共享,感兴趣的可以做一个。 https://oshwhub.com/gaoyang9992006/pcm2707-sheng-ka

网友A:
效果如何?

网友B:
不错,实际电路板是什么样子的呢?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实际电路板是什么样子的呢?发出来看看

已经补图了。欢迎大佬观摩指正。

网友C:
五颜六色的色彩过于绚丽

网友D:
嗯,还可以在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