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能抓到模拟MIC的音频信号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5-18):
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试了, 没试出来, 抓出来的都是地线的纹波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 没试出来, 抓出来的都是地线的纹波信号

示波器探头“接地弹簧”了解一下。没有的话用铜丝绕一个也行,关键是地线尽量短。

网友B:
当然可以,驻极体咪头输出大约是10~30mV,用5mV/DIV档可以看到的。

网友C:
是蓝牙产品?

楼主:
不是, 是行车记录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行车记录仪

你先用个3K 电阻换掉MIC。 然后进行录音。看看噪声还在不在。
如果噪声没了,就找内置高频滤波电容的MIC.
如果还在,检查布线和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驻极体咪头输出大约是10~30mV,用5mV/DIV档可以看到的。

难怪我量不出来, 我用的这示波器最小只能调到20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用个3K 电阻换掉MIC。 然后进行录音。看看噪声还在不在。
如果噪声没了,就找内置高频滤波电容的MIC.
...

下午我再试下,  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用个3K 电阻换掉MIC。 然后进行录音。看看噪声还在不在。
如果噪声没了,就找内置高频滤波电容的MIC.
...

好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午我再试下,  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找干扰源头

网友D(点评):
那个应该是汽车分电器的干忧,不要用车上电瓶电,单独用锂电池供电,若必需与汽车电路共地,则小心处理地线干忧,用示波器看,那应该是一个几毫秒,峰值上百伏的尖脉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怪我量不出来, 我用的这示波器最小只能调到20mV

我用自己做的手持示波器最小就是5mV/DIV,由于电池供电,所以本底噪声小,我的台式机到了10mV/DIV本底噪声都好大了。

网友E:
我用一个麦克风模块,发现没一点信号,我怀疑这个垃圾模块是坏的l

网友F:
只要示波器的带宽够,没有什么信号不是示波器能捕捉到的,对于示波器而言不分数字还是模拟信号。

网友G:
可以是可以,但没必要。如果录音中的噪声是音波信号导致,那应该可以直接听到。如果是电路噪声导致,你观察MIC信号也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