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设计-特殊关键信号的处理

楼主(2023-05-18):
(1)时钟(Clock)/复位(Reset)信号/读写(Rd/We)
a.在布线层数允许的条件下,表层时钟/复位布线且扇出长度≤500mil(关键时钟表层布线≤200mil)。
b.尽量布在GND 相邻层,有完整地平面作回流,避免跨分割平面。
c.晶振及时钟驱动电路器件区域无其它信号线穿过,晶振器件面铺地铜,添加适当地孔,无阻抗控制时,时钟线应适当加粗。
d.时钟线/复位线/读写(Rd/We)的线距应满足3W 原则,即线边缘距≥2 倍的线宽,远离其它信号,特别是不同时钟信号之间更要拉开距离。
e.必要时需包地,地线须每隔一段距离打过孔(建议2000mil 以内)。
f.走线短、直、尽量少换层,必须换层时(当时钟信号/复位信号换层且回流参考平面也改变时)推荐在时钟线/复位线换层过孔旁布一些接地过孔,确保回流通道。
h.时钟线/复位线与I/O接口的间距≥1000mil;布线距板边300mil 以上
i.时钟线/复位线若出于增加测试点的需要,则线头长度≤500mil。
(2)差分(Differential Pair)信号
a.满足差分阻抗要求且不同的差分线分组走线且易于区分。
b.同一差分对的两条线要完全平行,两根线中间不能有过孔或其它信号,对内误差为±2mil。
c.走线短、直、尽量少换层,必须换层时,两信号一起换到同层(可在换层处添加些伴地孔)。
d.规定层面布线,相邻两层不可平行走线,尽量布在GND相邻层,不能跨分割线。
e.远离其它信号线,满足5W间距,自身间距须严格按要求处理。
f.绕线时必须两根同时进行,须等幅等距,不要在BGA、插装连接器、插座等器件内部绕等长。
(3)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s)
a.降低损耗,走线尽量短、直、粗(8-15mil),避免换层。
b.尽量扩大线间距,至少满足3W原则,依据不同的频率适当调整。
c.在空间满足的情况下所有的信号都要做包地处理,包地线距离信号线边缘间距保持在1.5W(建议范围变化不超过1W-2W)。
d.在自身布局区域内完成布线,远离数字信号。
(4)射频/天线信号
a.射频天线下方的PCB板需要净空,不能覆铜,射频天线附近不放置金属器件、金属化孔等。
b.射频走线周围需要覆铜,覆铜要按照技术手册规范进行,最好实心覆铜。
c.射频走线周围多打不规则的GND过孔。
d.射频走线周围尽量不要有其余信号线且相邻内电层隔离掏空,一般为线宽的5倍。
e.射频线50欧姆阻抗匹配,不允打孔,交叉,特殊情况单独讨论。
f.在射频线宽比IC器件管脚的宽度大比较多的情况下,接触芯片的线宽采用渐变方式。
g.射频主信号的元器件尽可能采用一字形布局,但是由于PCB板和腔体空间的限制,很多时候不能布成一字形,这时候可采用L形,有时候实在避免不了的情况下,尽可能拉大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距离,至少1.5cm以上。
h.地线尽可能粗。在有条件的情况下,PCB的每一层都尽可能的铺地,并使地连到主地上,多打地过孔,尽量降低地线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