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内部FLASH读写问题

楼主(2023-05-18):
问题描述:在使用HC32F460擦除内部flash的时候,会卡死,进入断点debug发现,在EFM_SectorErase(uint32_t u32Addr)函数,执行到RW_MEM32(u32Addr) = 0UL;之前正常,执行此句之后,EFM_FSR的值为0x00000130,也就是COLERR标志报错,接下来这几步操作

/* Wait for ready flag. */
    if (LL_ERR_TIMEOUT == EFM_WaitFlag(EFM_FLAG_RDY << u8Shift, EFM_ERASE_TIMEOUT)) {
        i32Ret = LL_ERR_NOT_RDY;
    }
    /* Clear the operation end flag */
    EFM_ClearStatus(EFM_FLAG_OPTEND << u8Shift);

    /* Set read only mode. */
    MODIFY_REG32(CM_EFM->FWMC, EFM_FWMC_PEMOD, EFM_MD_READONLY);

    /* Recover CACHE */
    MODIFY_REG32(CM_EFM->FRMC, EFM_CACHE_ALL, u32Tmp);

会卡死,偶尔是进入HardFault_Handler,此时R13(SP)的值为0x1FFF9130,R14(LR)的值为0xFFFFFFE9,R15(PC)的值为0xFBB02132;EFM_FWMC的值还为0x00000141,EFM_FSR的值还为0x00000130,说明应该是卡在

 if (LL_ERR_TIMEOUT == EFM_WaitFlag(EFM_FLAG_RDY << u8Shift, EFM_ERASE_TIMEOUT)) {
        i32Ret = LL_ERR_NOT_RDY;
    }

求助点:
1:为何擦除失败;
2:为什么等待ready标志位会卡死(一句一句断点偶尔是正常的)

网友A:
印象中,对460内部flash连续编程操作,需要把操作的代码放到ram去执行。不知是否与之有关。具体查看用户手册中“连续编程操作”

网友B:
1、EFM相关的寄存器是否已经解锁?
2、EFM是否设置成正确的擦除模式?
3、在擦除期间是否关了总中断?(如果有中断打断了擦的过程,很可能就擦写失败了)

综上:最好是直接跑例程,看是否成功

网友C:
要先使能写:EFM_FWMC_Cmd(ENABLE);

楼主(2023-12-04):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

网友D(2024-04-30):
怎么解决的?是擦除的问题吗

网友E:
中断问题的嘛?

网友F:
你怎么擦写FLAH的?用的JFLASH还是开发环境。

网友(2024-07-3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

您好大佬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对Flash操作安全吗?不会破坏程序吧?

网友G:
虽然有不少单片机都可以在运行时写Flash。总觉着不安全。程序一旦奥菲,会不会破坏正常的程序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

大佬分享下经验,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