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什么是测量光栅,测量光栅的作用

楼主(2023-05-18):
测量光幕传感器是一种特殊的光电传感器,是一种感应接收光信号变化的电子器件。所有光电传感器都使用调制光以排除周围光源可能的影响,工作时,光电传感器发射光线,当被检测物体经过时,根据检测模式的不同,物体或吸收光线或将光线反射到光电传感器的收光器,从而导致收光器接收的光线强度产生变化,其变化值触发开关信号输出,实现检测功能。

测量光幕传感器与普通的对射式光电传感器一样,包含相互分离且相对放置的发射器和接收器两部分,但其外形尺寸较大,为长管状。测量光幕发射器产生的检测光线并非如普通传感器般只有一束,而是沿长度方向定间距生成光线阵列,形成一个“光幕”,以一种扫描的方式,配合控制器及其软件,实现监控和测量物体外形尺寸的功能。
测量光幕系统要正常工作需配备一个控制器,控制器使用软件进行编程设定,可提供多种扫描模式和检测分析模式,而且可通过串行接口与PLC或计算机进行通讯,传递控制或扫描结果,另外还可接入触发信号控制扫描过程。
【测量光幕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发射器和接收器通电后,发射器发出的红外光直射到接收器形成光幕系统,目标物体放置(或运行)在形成的光幕系统里,将会阻挡一部分红外光线使其对应接收器不能接收到相对应的接收器件。测量光幕使用同步扫描来识别被挡光线,首先一个发射器通道发出光脉冲而对应的接收器同时来寻找该对应的脉冲,当找到后即完成一个通道的扫描,接着转向下一个通道直到所有的通道扫描完成即为一个扫描周期,而这个周期中记录着哪束通光,哪束光被遮挡,根据系统输出一个信号。【测量光幕扫描方式】

测量光幕传感器分直线扫描方式和交叉扫描方式,在直线扫描模式下,单片机每次向发送端和接收端发送相同的通路选择信号,即第一路发第一路收、第二路发第二路收、…第十五路发第十五路收、第十六路发第十六路收。而在交叉扫描模式下,单片机每次向发送端和接收端发送不同的通路选择信号。即第一路发第二路收、第二路发第一路收、……第十五路发第十六路收、第十六路发第十五路收。相比之下,交叉扫描模式对物体的高度测量更为精确,且在检测区域中心1/3处的检测精度Zui高。Zui小检测高度可缩至直线扫描模式下的2/3。但是考虑到实际需要,现在普遍使用的都是直线扫描方式的测量光幕。
【测量光幕检测分析模式】

光幕检测分析模式有多种设置,zui常用的有两种,分别为“首尾光线阻挡模式”和“首尾光线透射模式”。

首尾光线阻挡模式当物体进入光幕区域时,阻挡光线,通过控制器识别被阻挡的首束光线的编号,然后依次由下往上计算被阻光线总数,直到zui后被阻挡光线为止,累加数值,从而得出物体的被测方向尺寸。

首尾光线透射模式当物体进入光幕区域时,控制器识别透射光线,由首束透射光线计算,依次累加数值,直到zui后透射光线为止,计算透射光线总数,从而得出物体的被测方向尺寸。
【测量光幕传感器应用】

测量光幕传感器可提供一种理想的可靠的检测模式,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非接触式测量及检测、自动控制、工业机床安全领域,检测光幕系列产品包括训考厂、停车场、车辆超限检查(长宽高)、闸机、通道客流量检测、客车上下客人数检测等等;测量光幕系列产品在工业领域、消费领域等均应用于在线检测、精度纠偏、孔洞检测、边沿检测、中心定位、张力控制、零部件计数、在线检测、产品尺寸检测测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