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32L130串口中的printf问题

楼主:
[code]while(1)
    {
        if(u8RxCnt>=1)
        {

            u8RxCnt = 0;

                        Uart_SendDataIt(M0P_UART0, u8RxData); //启动UART1发送第一个字节

        }
        printf("%s\n","sdfasdf");
    }
}
///< 串口发送重定向
int fputc(int ch, FILE * file)
{
    Uart_SendDataIt(M0P_UART0,ch);         //调用库函数,通过UART0发送一个字母。
    while(Uart_GetStatus(M0P_UART0, UartTC) == FALSE);
    return ch;
}

printf重定向,fputc第一行是发送一个字符,第二行判断是否发送完成,但是代码调试,他卡在第二行的循环,也通过串口助手,看了打印信息,只打印了最开始的s字符,就没有打印。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2023-05-18):
发送完后没清楚TC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完后没清楚TC标志位?

刚刚在那个while循环后面清空TC标志位,还是没用

网友B:
你为什么测试串口和打印串口用的是同一个???
而且两者都缺少TC标志清除,
建议使用两个串口分别做测试和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测试串口和打印串口用的是同一个???
而且两者都缺少TC标志清除,
建议使用两个串口分别做测试和 ...

我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这样写,也没有清空发送的中断标志位,还是能发送成功,我stm32的重定向就是这样写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华大的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C:
Uart_GetStatus 函数是不是被优化了仅读一次状态

网友A:
是不是TC中断打开了,进中断函数了,最好将测试串口和打印串口分开用不同的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TC中断打开了,进中断函数了,最好将测试串口和打印串口分开用不同的UART ...

fputc中判断发送缓冲区是否为空,为空的话,就退出循环,然后表示发送完。如果没有中断里面清除是否发送完成的标志位,还是打印不了数据。我将清空发送完成的标志位写到fputs中的那个while后面,也是打印不了,必须要在中断里面写才行,main函数运行,就直接打印printf,我不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打断printf的打印。
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判断了发送缓冲区是空的,表示发送完了,还必须要在中断里面判断那个发送完成标志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Uart_GetStatus 函数是不是被优化了仅读一次状态

跟这个Uart_GetStatus没关系,我用的printf打印数据,然后打印不出来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这个Uart_GetStatus没关系,我用的printf打印数据,然后打印不出来数据

你不是说它“他卡在第二行的循环” 。 调试时难道没看见 TC 置1 ?  不可能发出数据后TC 不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