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保存16GB数据当插入优盘时复制过去方案

楼主(2023-05-18):
有个产品需要保存最大16GB的数据,好像只能TF卡吧?
处理器是STM32F103RG。 当用户U盘插入时,就将TF卡里的数据复制到U盘。

TF卡不能拔走的。所以用U盘来copy。  有点像以前的老式离线考勤机,每月u盘 导出csv文件给财务。

插入一个U盘可以导出的化,需要增加什么专用的芯片吗

另外TF卡控制要增加什么芯片吗,有没直接贴片的芯片,TF卡安装还要接口件插入,感觉不太牢固

网友A:
一般U盘为FAT格式,FAT格式是不支持4G以上文件的,单片机不知道有没有能支持NTFS格式的库?
FATFS不支持NT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U盘为FAT格式,FAT格式是不支持4G以上文件的,单片机不知道有没有能支持NTFS格式的库?
FATFS不支持NTF ...

是不是有那种,SPI转USB的专用芯片, 这样spi 复制大于4G, 可以16G,32G到U盘,应该可以?

网友B:
TF卡有贴片的,立创商城搜米克方德,
写U盘可以用南京沁芯的CH376,串口命令,写文件系统的方式操作插入的U盘,速度肯定不会有多快.
比较挑U盘,要比较好的U盘才容易识别,太老的不能稳定识别.其实PC也一样.
追求速度那你就只能自己用带USB HOST的芯片来实现了,那个我是没做过.

网友C:
楼主复制的是CSV文件,单个文件不可能那么大的。FAT格式没问题的。
nand Flash,SD模式或者SPI模式都行。

网友D:
贴片可以用NAND FLASH,这个大容量的这种芯片有很多。U盘插入的话,看库的驱动,应该有插入检测的,检测到有U盘插入后才执行相应的复制操作应该是可行的。但是你的16GB数据,如果是想保存为单文件的话,用单片机驱动,FATFS这种是不支持的,它只支持FAT32格式。FAT32只支持最大4G。我以前做这种单片机的数据保存到SD卡,是按年和月分别建文件夹,按日建CSV格式的数据记录文件。把数据分开,而且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可以用NAND FLASH,这个大容量的这种芯片有很多。U盘插入的话,看库的驱动,应该有插入检测的,检测到 ...

谢谢!
按月分别建文件夹可以

网友E:
小文件可以, spi那速度, 上G的文件复制都要一天

网友F:
16GB可以考虑eMMC芯片了。

网友G:
做产品插 SD 卡不可靠,用 EMMC 芯片可以直接焊电路板
要想拷贝省时间,就要上 USB2.0 高速
曾经做过类似的 U 盘和 SD 卡读写
给你推荐一个芯片:CH32V307,支持高速 USB HOST HIGH SPEED 480Mbps,SDIO 8bit 48MHz,应该能在 10-20 分钟内拷贝完成 16G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产品插 SD 卡不可靠,用 EMMC 芯片可以直接焊电路板
要想拷贝省时间,就要上 USB2.0 高速
曾经做过类似的 ...

emmc 是不是BGA那种? 100多元一片?

网友H:
103rg不支持插u盘,全速usb复制16g至少需要4.5小时

网友I:
有贴片式的SD卡,然后通过专用的接口芯片来读写SD卡,这样处理起来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