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继电器,触点容量写的只有@277VAC。我可以接直流用吗?

楼主(2023-05-18):
规格书里只写了AC的使用。并没有写直流的参数。我想负载是12VDC,电流8A。
有什么区别吗?我接直流用了几天感觉没啥事,但是怕有隐患。求大佬解惑。具体参数是宏发的HF165FD-G/12-HY1STF,嘉立创编号C12973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问题,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规格书里面不写@DC的,只写@AC的。我发现有的继电器,虽然写了DC的但是和A ...

是的,继电器触点容量在@DC的时候会比@AC差很多。
因为@AC的时候,电压电流会有过零的时刻,对灭弧很有利。
而@DC的时候,电压电流不会过零,灭弧就只能靠触点硬抗,如果是直流感性负载,就更是雪上加霜。
另外,@DC的时候,由于电子只超一个方向移动,所以阳极腐蚀现象也比较明显。
所以@DC的时候,比@AC触点容量差很多。

网友B:
才12V 8A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12V 8A 没问题的

应该是没问题,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规格书里面不写@DC的,只写@AC的。我发现有的继电器,虽然写了DC的但是和AC的参数差很多。@AC可以225V,但是@DC只可以到30V。

网友C:
楼上v5,所以一般dc的有专门的

网友D:
如四楼所说,DC需要降额使用参照1/10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用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