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网络接口是什么

楼主(2023-05-18):
新唐的网络接口是什么?是否支持多种通信协议?

网友A:
这玩意儿人家就是个单片机,你什么网络接口看你选哪个型号,什么协议是看你的软件了。

网友A:
新唐有部分是支持以太网接口的。没有以太网接口的你可以外挂以太网芯片或者其他的入网设备,比如WIFI模块。蓝牙模块等。

网友B(2023-08-10):
RJ45呗,一般网络接口不都是这种么

网友C:
你想问的网络接口是芯片还是?

网友D:
他家的网络好像是内置的芯片,支持千兆百兆和10这种

网友E:
肯定能支持多协议的

网友F:
你想用那个通信协议啊?

网友G:
网络接口有的芯片带,有的是不带的

网友H:
协议不都是自己设定的吗

网友I:
UDP或者TCP肯定都会支持的

网友J:
我看新唐好像这方面做得还挺不错呢

网友K:
支持,之前用过他家的带网口的开发板,还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