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320系列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3-05-18):
320系列比如SWM32SRET6,在绘制的理图或调试时,在硬件设计方面注意如下几方面:

1、  工作电压:工作电压要稳定,纹波小于300mV,供电电压和IO /ADC的输入电压,要小于3.3V的1.1倍,即小于3.6V;
2、  晶振电路要正常,在需要有CAN或高速串口使用时,要接外部晶振:通常使用20MHz晶振,在12M时,有的晶振需要配10pF的谐振电容,有的要配20pF,不然在高温时有谐振不匹配, 20M没有这个问题。
3、  复位电路:一般常规是10K上拉配0.1uF电容,如要走线或3.3V供电时序不太好,可能把0.1uF改大到0.1---1uF之间,使复位电路延迟供电的3.3V,复位信号时序正常;
4、  MCU有内核,内核外部需要外接CAP电容,常规是1uF,PIN12引脚,如要没有这个电容,核电压工作不稳定,可能引起倍频PLL不稳定,工作不正常;
5、  烧录口的SWD SWC和电源3.3V、地线不要离MCU太远,烧录时jlink引线尽量在20CM以内,或增加一根复位线到MCU的复位引脚;
6、  晶振的倍频PLL配置,要根据外部 晶振的频率来配置,或在程序前加一个延时,避免配置错误或MCU跑飞后找不到核;
7、  MCU的ADC部发有ADC0和ADC1,需要外部接需要的参考电压,ADC_REFP引脚pin2 pin16 ,比如接2.5V或3.0V 3.3V,比较灵活,如果要求不高,可直接接MCU的3.3V,要注意滤波;ADC_CAP引脚,PIN3 PIN5,是ADC的滤波,用到ADC时也要接入;
8、  背光无升压:有3种情况导致。第一种是升压芯片使能脚(EN)有电压而无法升压,查看恒流检测电阻的回路,也有些是升压芯片坏导致无法升压;第二种是使能脚无电压,而芯片对应的该控制脚有输出,需排查串联的限流电阻是否虚焊。第三种是未接入显示屏,此时通电后,可能升压芯片会一直提供不同的占空比来升压,导致升压芯片发热损坏,可以在显示屏两端并接稳压管,避免未接显示屏时烧坏升压芯片。
9、  在程序运行不正常时,可以用最简单的一个例程来验证MCU是否在正常工作,比如:
改软件用内部晶振工作方式,改软件只输出一个LED点亮闪烁,复位后灯就会闪烁,这
样可以验证是硬件电路问题,或是软件配置问题
10、显示的颜色不正确:
首先是确定三基色单一全屏显示,红、绿、蓝是否正确,如果没有偏色,那可评估硬件的三基色接法没有掉错。  然后,在用万用表 对 RGB565  16根线  逐一测量是否有虚焊。
11、ISP引脚,在正常工作模式和SWD模式,对地接10K电阻,在需要接ISP模式,ISP引脚接高电平上电或复位MCU,进入ISP串口烧录模式。

网友A:
虽然不用,但不妨碍我学习一下

网友B:
电压这方面 基本上如果不是功率不够出现大的波动 一般的供电芯片都够用了

网友C:
在选用外部晶振的时候 最大能选择多大的晶振啊

网友D:
ISP下载方式和其他下载方式有引脚复用的情况发生吗

网友E:
我们在做复位电路的时候一般需要如何走线呢

网友F:
如何在设计阶段就可以确定自己的晶振布线是正常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何在设计阶段就可以确定自己的晶振布线是正常的呢

我记得有的画图工具是支持前期的电路仿真的

网友H:
这个限制还有点多,不仔细看手册的话容易踩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