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FOC正弦无感工业风机控制器

楼主(2023-05-18):
就说这炫酷不炫酷吧,有谁有这个方法评论区分享一下,我看看怎么用的。

网友A:
对于各大芯片公司的电机控制方案各不相同,总的来说就是这两种:滑模观测器+反正切,滑模观测器+PLL

网友B:
FOC旨在通过精确地控制磁场大小与方向,使得电机的运动转矩平稳

网友C:
FOC是一种对无刷电机的驱动控制方法,它可以让我们对无刷电机进行“像素级”控制,实现很多传统电机控制方法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网友D:
普通电调都只能控制电机转速,而FOC可以进行电流(力矩)、速度、位置三个闭环控制。

网友E:
由于控制原理的区别,无刷电调只能控制电机工作在高转速下,低速下很难控制;而FOC控制器则完全没有这个限制,不论在什么转速下都可以实现精确控制。

网友F:
FOC驱动器的噪音会比电调小很多,原因是普通电调采用方波驱动,而FOC是正弦波。

网友G:
普通控制都是PWM方波,肯定没有FOC好。

网友H:
这个风扇看起来好大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