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电路请教

楼主(2023-05-18):
这是我设计的放大电路,现在波形可以正常输出,但是工作不到一分钟三极管就会非常热,这是为啥呢,求问各位大佬!

楼主:
两级运放50倍,加上甲乙类互补推挽,三极管型号为MJE15032/15033

网友A:
电压似乎挺高啊,好像又看不清,空载测一下供电电压与电流,估计是有点共态导通。

网友B:
每个月电费高吗?

网友C:
二个三极管的射极都要串电阻。

三极管的基极接了二个二极管做偏置,与二个三极管串联的发射结并联,用简化的方法分析,三极管的发射结与二极管的导通状态相同,假如偏置电阻是100K(图看不清),电源电压100V,那么偏置电流差不多1mA,分到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是0.5mA,假如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100,那么三极管的静态偏置电流达到50mA,在100V电源下,三极管的静态功耗100Vx50mA=5W。

在三极管的发射极串接电阻后能够对二极管产生的偏置电压进行分压,降低三极管的偏置电流,降低静态功耗,减少发热。

网友D:
三极管应该是放反了,上下颠倒了,三极管每次都不是完全打开,所以发烫严重,把PNP放到上面,NPN放到下面应该就好了!
另外你的两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都是直接连接的GND,会有偏置误差,最好是串联上偏置补偿电阻到GND!

@jamesLILF :就是你这个推挽放反了,当然如果你不要求输出最大电压能达到最大供电电压的话,那你这个电路一样可以用,只不过输出最大电压只能到100V-0.7V,而且负载变化的时候实际输出方波最大电压也会变化! 还有就是不知道你这个负载是什么样的,电源直接通过三极管就输出电压了,像是一个LDO电源
三极管怎么可能反啊,推挽啊

网友E:
发射极要串联一个0.25~0.47R的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个三极管的射极都要串电阻。

三极管的基极接了二个二极管做偏置,与二个三极管串联的发射结并联,用简 ...

串联电阻后会失真

网友F:
线性的,损耗会不小,发热也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线性的,损耗会不小,发热也正常

和是不是线性没关系,主因就是三极管放反了,NPN和PNP的位置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D:
上次回帖忘了问了,你这个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为什么三极管的集电极直接加的正负电源?需要非常大的负载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是不是线性没关系,主因就是三极管放反了,NPN和PNP的位置对调一下就好了 ...

怎么可能啊,推挽啊

网友G:
还有,输出负载阻抗不能小于5K。负载阻抗小了,会引起严重失真、甚至自激振荡。

网友H:
楼上的负反馈准确。工作电源大,三极管需要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输出负载阻抗不能小于5K。负载阻抗小了,会引起严重失真、甚至自激振荡。
...

我输出负载200Ω左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输出负载200Ω左右

如果是200R负载,仿真表明这个功放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会有较大的自激产生。

我现在整体电路是可以工作的,就是三极管温度过高,不知道为啥

网友I:
换场效应管

@jamesLILF :N沟道
请问换什么类型的M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