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C51单片机上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2023-05-18):
在Keil C51中这里的b表示byte,即1个字符,%bd就是输出一个byte宽度的整型数(char)。
#include <stdio.h>

void tst_printf (void) {
  char a = 1;
  int b  = 12365;
  long c = 0x7FFFFFFF;

  unsigned char x = 'A';
  unsigned int y  = 54321;
  unsigned long z = 0x4A6F6E00;

  float f = 10.0;
  float g = 22.95;

  char buf [] = "Test String";//不定长数组
  char *p = buf;

  printf ("char %bd int %d long %ld\n",a,b,c);
  printf ("Uchar %bu Uint %u Ulong %lu\n",x,y,z);
  printf ("xchar %bx xint %x xlong %lx\n",x,y,z);
  printf ("String %s is at address %p\n",buf,p);
  printf ("%f != %g\n", f, g);
  printf ("%*f != %*g\n", (int)8, f, (int)8, g);
}

网友A:
那么这种整型数据是带符号的还是无符号的呢

网友B:
这种表示方法是通用的吗 还是只适用于51单片机呢

网友C:
输出一个byte宽度的无符号整型数,(unsigned char)。

网友D:
%d整型输出,%ld长整型输出,
%o以八进制数形式输出整数,
%x以十六进制数形式输出整数,
%u以十进制数输出unsigned型数据(无符号数)。
%c用来输出一个字符,
%s用来输出一个字符串,
%f用来输出实数,以小数形式输出
%.4f用来输出实数,保留小数点4位。
%e以指数形式输出实数,
%g根据大小自动选f格式或e格式,且不输出无意义的零。

网友E:
一个单字节变量时要使用%bd
1.b八位
2.h十六位
3.l三十二位
%d        两个字节变量        int
%bd        单字节变量        char
%ld        四字节变量        long int

网友F:
bit、sbit、sfr和sfr16数据类型在ANSI c中没有提供,它们在Cx51编译器中是唯一的

网友G(2023-07-05):
scanf()和printf()是做什么的?

网友H:
实现putchar函数将字符发送到串口,实现getchar函数从串口接收字符。

网友I:
需要借助外部设备串口来实现printf函数的功能。

网友J:
在实际的应用中,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波特率、端口等参数。

网友K:
在C中,标准输入输出函数(printf, scanf等)的实现依赖于低层的IO函数

网友L:
使用printf函数会消耗较多的程序代码空间和运行时间

网友M:
51单片机用printf()函数输出数字到串口

网友N:
对于资源受限的C51单片机,建议谨慎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O:
使用标准输入输出函数在单片机上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性能和资源开销。

网友P:
重定义printf函数,重写putchar函数

网友Q(2023-09-07):
在C51单片机上使用printf函数需要借助C语言标准库中的stdio.h头文件。

网友:
在程序中使用相应的控制指令,可以将调试信息直接显示在LED灯或LCD屏幕上。

网友R:
C51单片机并不直接支持标准的printf函数

网友O:
在C51单片机上使用printf函数可能会有些复杂

网友S:
如果需要频繁地发送大量数据,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更高效的数据传输方式,例如中断传输或者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

网友T:
C51单片机通常没有内置的printf函数,因此需要使用其他方式实现。

网友U:
C51单片机通常没有内置的串口发送功能,因此需要使用外部的串口芯片或者单片机自带的串口模块来实现串口发送

网友V:
在代码中包含必要的标准库头文件 stdio.h。例如:#include <stdio.h>

网友W:
C51单片机通常没有足够的内存和处理器资源,因此在使用printf函数时需要注意内存占用和处理器效率的问题。

网友X:
在程序中使用putchar函数或重定向标准输出(stdout)到串口来实现printf函数的输出。这可以通过重写putchar函数或调用fputc函数来实现。

网友Y:
在C51单片机上使用printf函数需要借助stdio.h头文件中的printf函数

网友Z:
C51单片机的资源有限,使用printf函数可能会增加代码的大小和复杂性

网友AA:
在C51单片机上,可以使用标准的C语言库函数,包括printf函数

网友AB:
初始化串口通信相关的寄存器和配置。这包括设置波特率、使能串口等。具体的配置方法需要参考您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和开发环境。

网友AC:
可以创建一个自定义的输出函数,然后在这个函数中实现你需要的打印功能。

网友AD:
使用printf函数时,需要包含<stdio.h>头文件,并在代码中调用printf函数。

网友AE:
需要通过串口或其他方式将输出发送到终端。

网友AF:
首先包含了stdio.h头文件,该头文件包含了printf函数的声明。然后,我们定义了一个serial_send函数,用于将数据发送到串口。在main函数中,我们使用printf函数将不同类型的变量输出到串口。

网友AG:
使用printf函数进行输出。例如:printf("Hello World!\n");

网友AH(2023-12-05):
通过在程序中使用相应的控制指令,调试信息可以直接显示在LED灯或LCD屏幕上。

网友AI(2024-01-08):
输出一个字节宽度为(unsigned, char)的无符号整数。

网友AJ:
这种表示方法是通用的还是只适用于51微控制器

网友AK:
必要借助外部设备uart来实现printf函数的功效。

网友AL:
实现putchar函数将字符发送到uart,实现getchar函数从uart接管字符。

网友AM:
C51微控制器不直接支持标准的printf功能

网友AN:
在现实的利用中,还必要按照现实环境设置波特率、端口等对象。

网友AO:
利用printf函数会损耗较多的程序代码空间以及运行时候

网友AP:
对于资源有限的C51微控制器,建议谨慎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AQ(2024-03-02):
在微控制器上使用标准的输入输出函数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性能和资源开销。

网友AR:
C51微控制器通常没有内置printf功能,因此需要其他方法来实现它们。

网友AS(2024-06-08):
在 c51微控制器上,可以使用标准的 c 语言库函数,包括 printf 函数

网友AT:
byte即1个字符,%bd就是输出一个byte宽度的整型数(char)

网友AH(2024-08-02):
输出字节宽度的无符号整数,(无符号,字符)。

网友AU(2024-09-07):
在c51微控制器上使用printf函数可能有点复杂

网友AV:
要在c51 MCU上使用printf函数,您需要使用stdio.h头文件中的printf函数

网友AW:
使用printf函数会消耗更多的程序代码空间和运行时间

网友AX(2024-10-07):
在实际利用中,还需要根据实际环境设置波特率、端口等对象。

网友AY:
C51微控制器通常没有内置的printf函数,所以需要其他方法来实现。,

网友AZ(2024-11-09):
byte是1个字符,而%bd是输出字节宽度的整数(字符)

网友BA:
引用 网友G:
scanf()和printf()是做什么的?

输入输出

网友BB:
在C51单片机上使用printf函数需要先实现输入输出功能,比如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编写代码时,需要包含标准输入输出库并初始化串口。然后就可以使用printf函数输出信息了。

网友AK(2025-01-02):
c51微控制器不直接支持标准printf功能

网友BC(2025-02-01):
对于资源有限的c51微控制器,建议谨慎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W(2025-03-04):
由于存储空间有限,printf函数的参数数量和长度受限

网友BD:
C51单片机中printf函数的格式说明符与标准C有所不同

网友AN:
通过串口或别的方式,把信息发送到终端上,让人能看到并操作

网友AJ:
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波特率、端口等参数,以确保设备能正常通讯和工作

网友BE:
如果需要输出浮点数,要注意 C51 编译器对浮点数的支持情况。

网友BF:
C51单片机确实不自带printf函数,因此得借助其他方法实现打印功能,比如通过串口通信等方式来输出信息

网友BG:
自定义的printf函数,使用vsnprintf来处理可变参数,然后将结果发送到串口。

网友G:
使用 printf 可能会影响程序的实时性能,因为它比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要慢。

网友BH:
需要将输出重定向到串口,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出去,然后在 PC 端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等工具接收并显示这些数据。

网友BI:
在C51中,通过自定义fputc函数将字符发送到UART,从而实现printf的输出。

网友BJ:
尽量减少传递的参数数量,防止超出限制。

网友I:
#include <stdio.h>

char fputc(char ch, FILE *fp) {
    while (!TI);       // 等待发送完成
    SBUF = ch;        // 发送数据到串口
    TI = 0;           // 清除发送标志
    return ch;
}

网友BK:
printf函数最终调用的是putchar函数来输出单个字符。因此,需要自定义一个putchar函数,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网友AF:
printf 函数最终会调用 putchar 函数来发送单个字符。

网友L:
标准 C 库中的printf函数是用于格式化输出的强大工具

网友X:
printf函数会占用一定的程序存储空间和运行时间,对于资源有限的 C51 单片机,应尽量避免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中频繁使用。

网友BL:
在C51单片机上使用 printf 函数,通常需要包含标准输入输出库 <stdio.h>,并且需要配置一个适当的输出函数

网友BM:
printf函数在内部会调用putchar函数来输出单个字符,因此需要重写putchar函数,使其将字符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网友AD:
printf 函数可能会消耗较多的栈空间,因此需要确保有足够的栈空间来支持它的使用。

网友I:
初始化串口并重写putchar函数后,即可在程序中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H:
未重写putchar函数,printf输出 无法到达串口

网友BN:
printf函数默认输出到标准设备,在单片机中需要将其重定向到串口

网友BO:
单片机有足够的内存来支持printf及其相关的缓冲区。

网友BP:
在C51上,最大支持的输出宽度是多少呢

网友BQ: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详细的STM32定时器使用教程,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AV:
printf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外部设备接收并显示或处理。

网友AR(2025-04-14):
printf和scanf等在C语言中使用的标准I/O函数,实际上是通过调用更低级的系统调用或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来实现的。

网友BR:
由于单片机的资源限制,printf的实现可能与标准C库有所不同。

网友BC:
C51资源有限,printf占内存大,影响效率。建议用printf少量输出调试,关键逻辑用汇编或C简洁代码。

网友BS(2025-05-17):
printf需要通过UART发送数据到串口设备,才能在PC端看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