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按键定时器检测:短按、长按

楼主(2023-05-19):
 通过使用定时器计数的方法来分辨按键的:短按、长按
检测到引脚被拉低:按键按下为低电平,没有按下为高电平
延时10毫秒:滤波
引脚还是被拉低:确定按键被按下
设置按键按下标志
开启定时器,开始计数:定时器中有一个全局变量用于记录计数值
直到引脚被拉高:按键被释放将为高电平
关闭定时器
检测按键按下标志
检测定时器按键检测时间全局变量是否大于某个值,一般为200ms
大于则为长按,否则为短按

typedef enum
{
        KEY_SINGLE_PRESSED,
        KEY_LONG_PRESSED,
        KEY_DEFAULT_STATUS,
} key_state_e;

uint8_t ylf_key_scan(void)
{
        static uint8_t press_flag;

        if(!KEY_PIN)
        {
                delay_ms(10);
                if (!KEY_PIN)
                {
                        press_flag = 1;
                        TR0 = 1;           // 定时器0开始计数
                        while(!KEY_PIN);
                        TR0 = 0;           // 定时器0计数结束
                }
        }
        if (press_flag)
        {
                if (KEY_COUNT >= 200)
                {
                        KEY_COUNT = 0;
                        press_flag = 0;
                        return KEY_LONG_PRESSED;

                } else {
                        KEY_COUNT = 0;
                        press_flag = 0;
                        return KEY_SINGLE_PRESSED;
                }
        }
        return KEY_DEFAULT_STATUS;
}

int main(void)
{

        while(1)
        {
                switch(ylf_key_scan())
                {
                case KEY_SINGLE_PRESSED:
                        // TO DO
                        break;
                case KEY_LONG_PRESSED:
                        // TO DO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A:
这个设计思路好。

网友B:
这个定时检测的定时时长如何确定呢

网友C:
如果只是通过硬件滤波 还需要软件进行延时吗

网友D:
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方式 就是检测一下跳变沿 然后看过去了多长时间

网友E:
条理非常清晰 只不过感觉对cpu的占用率比较高

网友F:
扫描函数的执行没有任何时间间隔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扫描函数的执行没有任何时间间隔吗?

看楼主的代码应该是没有 如果是没有其他功能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如何检测一个按键是否被按下多次

网友H:
去抖处理可以通过软件延时或硬件滤波器等方式进行,长按检测则需要通过定时器的计数值来判断。

网友I:
在主循环处理函数中,检测是否有按键事件发生,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J:
用定时器检测方便

网友K:
在检测按键状态时,需要进行去抖和长按检测等处理。

网友L:
需要注意按键的硬件连接、IO口的配置和防止按键误触等细节,以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干扰。

网友M:
定时器的计数时间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置,一般可以选择10ms或20ms左右的时间间隔。

网友N:
在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读取按键IO口的状态,并进行相应的判断。如果检测到按键被按下,则产生相应的事件标志或消息,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O:
基本原理是使用一个定时器来定期扫描按键的状态,检测到按键按下后,再进行相应的处理和响应。

网友P:
一般可以使用状态机或事件驱动等方式来管理按键事件,以便快速响应用户的操作。

网友Q:
单片机按键检测时间差。

网友:
用于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并产生相应的响应。

网友R:
在使用按键定时器检测时,需要考虑系统资源的消耗和代码效率等问题。

网友O:
想用单片机去检测按键在一秒钟内按键被按下了多少次

网友S:
定时器及时就行了

网友T:
用不同的软件滤波时间值代表是短按还是长按。

网友U(2023-07-01):
用时间片轮询检测。

网友T:
定时器计时,或者简单软件延时。

网友V:
按键的处理进行时间判断.在一定的时间内如果按下按键,当时间小于这个时间,那么为单次按键,当时间超过一定时间为为长按,当两次按的中间有高电平时,为双击.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M:
当按键时间低于阈值时,我们将其判定为短按;而当按键时间超过阈值时,则判定为长按。

网友W:
需要考虑消除抖动、处理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等情况。

网友X:
短按和长按是一种常见的按键操作识别方式。

网友Y:
按键定时器检测是一种常见的技术,用于判断用户按键的短按和长按操作。这种检测一般通过计时器来实现

网友Z:
可以使用计时器中断或者轮询的方式进行检测。当按键按下时,开始计时,并不断检查是否达到短按或长按时间阈值。如果达到阈值,则进行相应处理。

网友AA:
通常情况下,通过设定一个时间阈值来判断用户的按键行为。

网友AB:
单片机按键怎么实现长按和短按和组合键功能

网友AC:
可以设置两个阈值:短按时间阈值和长按时间阈值。当用户按下按键时,开始计时器,如果在短按时间阈值之前松开按键,则判定为短按;如果超过长按时间阈值后才松开按键,则判定为长按;若在短按时间阈值和长按时间阈值之间松开按键,则不作任何判定。

网友AD:
当按键释放时,获取当前的时间戳,并计算与按键按下的时间戳之间的差值。

网友AE:
定时器或者软件延时判断也行。

网友AF(2023-12-05):
如何确定此定时检测的定时持续时间

网友AG(2024-01-08):
在检测按钮状态时,需要执行脱扣、长按检测等过程。

网友AH:
一样平常可以利用状态机或者事件驱动等方法来办理按键变乱,以便快速相应用户的操纵。

网友AI:
执行扫描函数之间是否没有时间间隔?

网友AJ:
嵌入式按键检测时间差。

网友AK:
用于检测按键是不是被按下,并发生响应的相应。

网友AL:
在利用按键定时器检测时,必要斟酌系统资源的损耗以及代码服从等問題。

网友AM:
在主循环处理函数中,检查任何关键事件并采取相应的操作。

网友AN:
组织非常清晰,但是我感觉CPU的使用率比较高

网友AO(2024-03-02):
按键计时器检测是一种常用的技术,用于确定用户按键的短按键和长按键操作。

网友AP:
注意按钮的硬件连接,IO口的配置,防止意外触摸按钮,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干扰。

网友AQ:
设计思想很好,在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读取按键IO口的状态,并进行相应的判断。如果检测到按键被按下,则产生相应的事件标志或消息,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AR(2024-06-08):
采用软件延迟或硬件滤波器进行去抖处理,根据定时器的计数值判断长压检测。

网友AS:
检测定时器按键检测时间全局变量是否大于某个值,一般为200ms大于则为长按,否则为短按

网友AF(2024-08-02):
如何确定该定时检测的定时持续时间

网友AT(2024-09-15):
定时器的计数时间需要根据实际需要设定。通常,可以选择大约10ms或20ms的时间间隔。

网友AU:
其实按键操作就是滤波检测的一种方式

网友AV:
我想用一个MCU来检测一秒钟内按下按钮的次数

网友AW:
通常,通过设置时间阈值来确定用户的击键行为。

网友AX(2024-11-03):
也可以使用定时器或软件延迟判断。

网友AY:
如何确定该计时测试的计时持续时间

网友AZ:
通常可以使用状态机或事件驱动的方法来处理按钮干扰,从而快速响应用户操作。

网友BA(2024-12-07):
扫描功能的执行之间没有时间间隔吗?

网友BB:
用于检测按钮是否被按下并有响应发生。

网友BC:
使用按钮计时器进行检测时,必须考虑系统资源损失和代码合规性等问题。

网友AI:
在主循环处理程序中,检查任何关键事件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网友AL:
通常,可以使用状态机或事件驱动方法来管理关键事件,以便快速响应用户操作。

网友BD:
如果只是通过硬件过滤,还需要软件来延迟吗?

网友BE(2025-02-04):
当检测一个键的状态时,需要诸如去抖动和长按检测的过程。

网友BF:
组织很明确,但是感觉cpu利用率比较高

网友AR:
连接硬件按键时,要确保正确接线,合理配置IO端口,并采取措施防止误触。这样才能避免出错和干扰,让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AH(2025-03-06):
在主循环中,要检查是否有按键被按下,如果有,就执行相应的动作或命令

网友BG:
检测跳变沿的方法也可以实现,但需要结合定时器来判断按键持续时间

网友AM:
有点消耗MCU性能的感觉,还是需要优化优化。

网友AP(2025-04-15):
按键检测通常用单片机的输入引脚来实现,检测电压变化来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网友AT:
判断电机转动状态,可以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或软件延时。定时器连续计数,软件延时让程序暂停。

网友BC:
按键定时器要省电高效,得优化代码减少中断频率。

网友BF(2025-05-15):
按键检测要防抖动,还要判断是否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