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SPWM的几点理解 转发

楼主(2023-05-18):
虽然在工程中基本都是用SVPWM或其变形,很少用到SPWM,但是说到SVPWM优点的时候,总是将之与SPWM做对比,因此有必要对SPWM做一些了解。
本篇主要就SPWM的几点结论进行解释。

SPWM
陈伯时著作中的一段话
想要理解这段话中的前半段背后的理论,首先需要理解两个概念。
电压利用率:逆变电路输出的线电压的基波幅值和直流母线电压Ud的比值。
因为母线端的电压有限制,为了输出更大的线电压,当然也就希望电压利用率越高越好了。
调制度:逆变器输出的相电压基波幅值与SPWM在线性调制区输出的最大相电压幅值(1/2*Ud)的比值。
调制度如果大于1,则进入过调制区域,本文仅考虑线性区域,即调制度不大于1的情况。
在谈SPWM或SVPWM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为了让永磁同步电机朝一个方向匀速旋转,电机的定子需要产生一个匀速旋转的磁场,去牵引电机的转子。为了产生旋转磁场,要求电机UVW三相(空间相差120度)需要加载幅值相等,且在时间上相差120度相位的正弦电流。而为了产生这样的电流波形,需要在UVW三相上加载幅值相等,时间上相差120度相位的电压波形。如何产生这样的电压波形呢?
给定三相正弦电压调制波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2-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 SPWM/SVPWM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 近似的三相正弦电压波形
因此,可以看出SPWM/SVPWM只是一个工具,根据给定的参考电压,控制加在电机的三相绕组上的电压。而如何控制6个IGBT/MOSFET的通断,就是SPWM/SVPWM具体要做的工作。

Fig1 电源中点为参考电位0V
Fig2 电源负极为参考电位0V1,SPWM的星结点电位是固定的。
为什么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应该说星结点处,将实际脉冲等效后的电位为固定,此处电位并非每时每刻都为固定。因为动态分析下,星结点电位是波动的。如采用Fig1 所示的参考电位选择方式,那么星结点n电位可能为1/6Udc,-1/6Udc,-1/2Udc(000)和1/2Udc(111)四种情况,如采用Fig2所示参考电位选取方式,那么星结点n电位可能为2/3Udc,1/3Udc,0 (000)和Udc(111) 四种情况。
具体分析不再赘述,考虑八种开关情况(100,101,110,011,010,001,000,111)即可。
基于上面的结论,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
Fig2中的星结点电位似乎比Fig1中的高1/2Udc?
的确如此。
Fig1经常会出现在论文和书本教材中。
基于Fig1,若取三相参考电压(对地的端电压)为: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4-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aref=Udc/2∗cos(wt)"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2∗���(��)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3-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bref=Udc/2∗cos(wt−2π/3)"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2∗���(��−2�/3)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5-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cref=Udc/2∗cos(wt−4π/3)"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2∗���(��−4�/3)
三相波形为:

参考电位在电源中心,Udc=360V
则通过SPWM,即可获得最大的相电压幅值Udc/2。此时星结点电压恰好等效为0V。
Fig2才是实际使用中会出现的情况。
基于Fig2,取三相参考电压(对地的端电压)为: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6-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aref=Udc/2∗cos(wt)+Udc/2"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2∗���(��)+���/2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7-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bref=Udc/2∗cos(wt−2π/3)+Udc/2"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2∗���(��−2�/3)+���/2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8-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cref=Udc/2∗cos(wt−4π/3)+Udc/2"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2∗���(��−4�/3)+���/2
三相波形为

参考电位在电源负极,Udc=360V
则可通过SPWM获得最大相电压幅值Udc/2,此时星结点电压等效为Udc/2。
1.1,理论计算
假设SPWM的调制波电压(对地电压)为: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0-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ao=Acos(θ)+B"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9-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bo=Acos(θ−2∗π/3)+B"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2∗�/3)+�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1-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co=Acos(θ+2∗π/3)+B"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2∗�/3)+�
注意o点为地,上述电压参考点为地。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和欧姆定律可以得到: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2-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an+Ubn+Ucn=0"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0
那么由于下述方程成立: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3-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ao=Uan+Uno"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5-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bo=Ubn+Uno"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4-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co=Ucn+Uno"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
n为星结点。将上述方程相加且变形后可以得到: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6-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no=(Uao+Ubo+Uco)/3"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3
代入Uao,Ubo和Uco后可以得到: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7-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no=A[cos(θ)+cos(θ−2π/3)+cos(θ+2π/3)]/3+B"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2�/3)+���(�+2�/3)]/3+�
进一步化简可以得到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8-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Uno=B"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
当B=0时,A=Udc/2,对应Fig1中的情况,此时星结点电压为0V;当B=A=Udc/2时,对应Fig2中的情况,此时星结点电压为Udc/2。
因此,SPWM调制方式下,参考电位确定后,星结点电位应是固定不变的。
1.2,仿真分析
假设Udc=360V,将调制度设置为1。分别对Fig1和Fig2的情况进行分析,可知无论是Fig1还是Fig2,其相电压仿真结果均约为180V,见Fig3,即参考电位的选取不影响相电压大小。

Fig3 相电压及端电压仿真
由下图仿真结果可知,无论是Fig1 还是Fig2中选择参考电位的方式 ,其星结点的电压基波分量均为0,采用Fig1 选取参考电位的方式,星结点等效电位为0V,采用Fig2选取参考电位的方式,星结点等效电位为180V,与理论分析相符合。Fig3中同样显示了a相的端电压的仿真结果。

星结点电压仿真2,SPWM的相电压幅值最大为1/2UDc
陈伯时书中对SPWM的定义
首先要注意限制条件。
第一,spwm三相调制波一定要是正弦波。
如果调制波是马鞍波那就是svpwm了,不属于spwm。
如果调制波是方波,梯形波或者三角波,也不能认为是spwm。
第二,为了保证不进入过调制区域,调制波幅值不能大于直流母线电压的一半。
即正弦波峰峰值要求不大于Udc。那么调制波的幅值最大值也就只能是Udc/2,因此线电压基波幅值为Udc/2*sqrt(3)。
根据电压利用率定义,可得SPWM的电压利用率最大值为Udc/2*sqrt(3)/Udc,即约为0.866。

学习一下

网友A:
SVPWM的主要思想是以三相对称正弦波电压供电时三相对称电动机定子理想磁链圆为参考标准,以三相逆变器不同开关模式作适当的切换,从而形成PWM波,以所形成的实际磁链矢量来追踪其准确磁链圆

网友B:
传统的SPWM方法从电源的角度出发,以生成一个可调频调压的正弦波电源,而SVPWM方法将逆变系统和异步电机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模型比较简单,也便于微处理器的实时控制。

网友C:
SVPWM本身的产生原理与PWM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形似

网友D:
SVPWM与SPWM的原理和来源有很大不同,但是他们却是殊途同归的。SPWM由三角波与正弦波调制而成,而SVPWM却可以看作由三角波与有一定三次谐波含量的正弦基波调制而成,这点可以从数学上证明。

网友E:
SVPWM在每个小区间虽有多次开关切换,但每次开关切换只涉及一个器件,所以开关损耗小。

网友F:
SVPWM的逆变器输出线电压基波最大值为直流侧电压,比一般的SPWM逆变器输出电压高15%

网友G:
乱码了,显示的原因吗?

网友H:
楼主乱码了,是不是格式没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