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FC电压可以这样不?

楼主(2023-05-18):
之前见过有的产品PFC电压为380V,用的电解电容为420V,应该是为降低成本的缘故吧!我想将这个PFC电压升高到418V,后端电解电容为450V,不考虑功率管等各方面因素,所用的450V电解电容是否存在耐压余量不足风险?

网友A:
PFC拓扑、普通无桥PFC、双升压无桥PFC,图腾柱无桥PFC技术https://pan.baidu.com/s/1K4Ncn4mvwCU07xwzbcBqbg提取码v7cv

收到,谢谢坛友的资料分享。

网友B:
得算一下。比如电容值C, 负载电流,算出纹波电压,然后判断余量够不够

请问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望分享一下。

网友B:
设输出平均电流Io,PFC 滤波电容为C,市电频率为f, 平均输出电压Vo;
电容两端峰值电压 Vcp = Vo + Io/c /12/f.
假设,Io = 5A, Vo= 418V,C = 470uF,  f = 50Hz.  Vcp = 436V .安全。
如果滤波电容改成220uF,则超过450V。

网友B:
以上计算公式中电容是理想电容。实际上 PFC 需要用多个滤波电容并联,并使用低损耗的电解电容。否则电容会热击穿。

收到,谢谢坛友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