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的三种复位

楼主(2023-05-19):
系统复位、上电复位、备份区域复位。其中系统复位除了 RCC_CSR 中的复位标志和 BKP 中的数值不复位之外,其他的所有寄存器全部复位。触发方式例如外部复位、看门狗复位、软件复位等;电源复位由于外部电源的上电 / 掉电复位或者待机模式返回。复位除了 BKP 中的寄存器值不动,其他全部复位;

网友A:
备份区域复位指的是什么?

网友B:
BKP 中的寄存器值是不是只有掉电才会清除?

网友C:
比较常用的就是看门狗复位和软件复位了。

网友D(2024-06-01):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E: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F: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G: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H: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I: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J: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K: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L: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