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函数指针与指针函数

楼主(2023-05-19):
 在学习arm过程中发现这“指针函数”与“函数指针”容易搞错,所以今天,我自己想一次把它搞清楚,找了一些资料,和大家的一些总结,整理到此。和大家分享。
  首先它们之间的定义:
  1、指针函数是指带指针的函数,即本质是一个函数。函数返回类型是某一类型的指针
  类型标识符 *函数名(参数表)
  int *f(x,y);
  首先它是一个函数,只不过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地址值。函数返回值必须用同类型的指针变量来接受,也就是说,指针函数一定有函数返回值,而且,在主调函数中,函数返回值必须赋给同类型的指针变量。
  表示:
  float *fun();
  float *p;
  p = fun(a);
  注意指针函数与函数指针表示方法的不同,千万不要混淆。最简单的辨别方式就是看函数名前面的指针*号有没有被括号()包含,如果被包含就是函数指针,反之则是指针函数。
  来讲详细一些吧!请看下面
  指针函数:
  当一个函数声明其返回值为一个指针时,实际上就是返回一个地址给调用函数,以用于需要指针或地址的表达式中。
  格式:
  类型说明符 * 函数名(参数)
  当然了,由于返回的是一个地址,所以类型说明符一般都是int。
  例如:int *GetDate();
  int * aaa(int,int);
  函数返回的是一个地址值,经常使用在返回数组的某一元素地址上。
  int * GetDate(int wk,int dy);
  main()
  {
      int wk,dy;
      do
      {
          printf(Enter week(1-3)day(1-4)\n);
          scanf(%d%d,&wk,&dy);
      }
      while(wk<1||wk>3||dy<1||dy>4);
      printf(%d\n,*GetDate(wk,dy));
  }

  int * GetDate(int wk,int dy)
  {
      static int calendar[3][4]=
      {
          {1,2,3,4},
          {5,6,7,8},
          {9,10,11,-1}
      };
      return &calendar[wk-1][dy-1];
  }
  程序应该是很好理解的,子函数返回的是数组某元素的地址。输出的是这个地址里的值。

楼主:
2、函数指针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即本质是一个指针变量。
  int (*f) (int x);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f=func; /* 将func函数的首地址赋给指针f */
  指向函数的指针包含了函数的地址,可以通过它来调用函数。声明格式如下:
  类型说明符 (*函数名)(参数)
  其实这里不能称为函数名,应该叫做指针的变量名。这个特殊的指针指向一个返回整型值的函数。指针的声明笔削和它指向函数的声明保持一致。
  指针名和指针运算符外面的括号改变了默认的运算符优先级。如果没有圆括号,就变成了一个返回整型指针的函数的原型声明。
  例如:
  void (*fptr)();
  把函数的地址赋值给函数指针,可以采用下面两种形式:
  fptr=&Function;
  fptr=Function;
  取地址运算符&不是必需的,因为单单一个函数标识符就标号表示了它的地址,如果是函数调用,还必须包含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参数表。
  可以采用如下两种方式来通过指针调用函数:
  x=(*fptr)();
  x=fptr();
  第二种格式看上去和函数调用无异。但是有些程序员倾向于使用第一种格式,因为它明确指出是通过指针而非函数名来调用函数的。下面举一个例子:
  void (*funcp)();
  void FileFunc(),EditFunc();
  main()
  {
      funcp=FileFunc;
      (*funcp)();
      funcp=EditFunc;
      (*funcp)();
  }

  void FileFunc()
  {
      printf(FileFunc\n);
  }
  void EditFunc()
  {
      printf(EditFunc\n);
  }
  程序输出为:
  FileFunc
  EditFunc
  主要的区别是一个是指针变量,一个是函数。在使用是必要要搞清楚才能正确使用

网友A(2023-12-22):
主要的区别是一个是指针变量,一个是函数

网友B:
一个是指针,一个是函数

网友C: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是C语言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网友D:
调用指针函数时,需要使用解引用操作符(*)来获取函数返回的指针所指向的值

网友E:
函数指针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其通用表达式为:类型说明符 (*函数名) (参数)。例如:int (*fun) (int x) 是一个函数指针的定义,它指向一个接受一个整数参数并返回一个整数的函数

网友F:
在使用指针函数和函数指针时,需要注意内存管理,避免野指针和内存泄漏。例如,在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时,要及时释放不再使用的内存。

网友G:
在调用指针函数时,确保提供的参数是有效的,并且函数不会违反指针的规则。

网友H:
函数指针的声明方式是将指针放在括号内,例如 int (*p)(int, int) 声明了一个指向接受两个整数参数并返回整数的函数的指针。

网友I: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是C和C++编程中的重要概念

网友J:
过函数名及有关参数进行调用

网友K:
在调用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函数时,确保使用正确的参数

网友L:
函数指针的定义需要遵循特定格式,即函数类型 + 指针变量名 + 括号。其中,函数类型说明指针指向的函数的返回类型和参数列表,需要注意函数指针定义时参数列表与指向的函数参数列表要保持一致。

网友M:
指针函数本质上是一个函数,其返回值类型为指针类型。在定义指针函数时,需要指定返回指针的类型

网友C:
类型不匹配可能导致未定义的行为

网友N:
无论是函数指针还是指针函数,都需要正确地使用指针。这包括确保指针不会指向无效的内存区域,不会导致内存泄漏,并且在使用指针时遵循内存对齐的规则。

网友O:
当函数指针被赋值为另一个函数的地址时,要确保目标函数的参数类型、数量和顺序与函数指针定义时的参数类型、数量和顺序相匹配。

网友P:
如果涉及到动态内存分配或嵌入式开发,请注意函数指针的内存模型以及是否需要特殊指令支持。

网友Q:
指针函数是指返回值为指针类型的函数。在定义指针函数时,需要声明其返回值类型为指针类型。使用指针函数时,需要确保返回的指针指向有效的内存区域。

网友C:
函数指针是一种指向函数的指针。在定义函数指针时,需要将其指向的函数的类型和参数列表一同声明。使用函数指针时,需要将其指向具体的函数,然后可以通过调用该指针来执行相应的函数。

网友R:
将函数指针赋值给另一个指针时,只需将函数名赋给指针变量即可

网友S:
理解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的定义、区别和应用,对于编程实践是非常有益的

网友Q:
在使用指针时,要注意指针的安全性,避免误操作导致的程序崩溃或数据损坏。

网友M:
确保函数指针的返回值类型与指向的函数返回值类型一致,避免类型不匹配导致的错误。

网友T:
指针函数的声明方式是在函数返回类型后面加上指针符号,例如 int *max(int x, int y) 声明了一个返回指向整数的指针的函数。

网友U:
函数指针可以作为其他函数的参数,实现回调功能

网友V:
定义函数指针时要指定与之匹配的函数类型

网友W:
指针函数是指其返回值的类型为地址即指针类型的函数。

网友X:
当将函数指针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时,确保目标函数能够正确处理这个指针,并且不会无意中修改它。

网友Y:
函数指针可以作为函数的参数或返回值,但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函数的参数和返回类型必须匹配

网友Z:
函数指针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即它存储了函数的地址

网友AA:
函数指针应该在使用前被初始化为指向有效函数的地址,或者设置为NULL。未初始化的函数指针可能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AB:
使用指针函数时,需要确保传递给函数的参数类型、数量和顺序与函数定义时的参数类型、数量和顺序相匹配。

网友V:
在使用指针函数时,需要注意内存管理。

网友O:
函数指针是一个指向函数入口地址的指针变量,允许你像操作其他数据一样存储、传递和调用函数。

网友AC:
通过函数名和相关参数进行调用

网友AD:
在挪用指针函数时,确保供给的对象是有用的,而且函数不会违背指针的规矩。

网友AE:
函数指针以及指针函数是c以及c++编程中的紧张观点

网友AF:
C语言的本质其实还是地址空间的寻址计算

网友AG:
将函数指针赋值给另一个指针时,只需将函数名赋给指针变量便可

网友AH:
函数指针以及指针函数是c说话中的两个紧张观点

网友AI:
范例不立室大概致使未定义的举动

网友AJ:
挪用指针函数时,必要利用解援用操作符(*)来获得函数返回的指针所指向的值

网友AK(2024-02-01):
明白函数指针以及指针函数的界说、区分以及利用,关于编程实践是相当有利的

网友AL:
在使用指针时,应注意指针的安全性,避免因意外操作造成程序崩溃或数据损坏。

网友AM:
在挪用经由过程函数指针挪用的函数时,确保利用精确的对象

网友AN:
确保函数指针的返回值范例与指向的函数返回值范例同等,防止范例不立室致使的毛病。

网友A:
指针函数是指带指针的函数,即本质是一个函数。

网友AO(2024-03-06):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在C和c++编程中是两个对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