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解电容的型号代表啥?怎么选?

楼主(2023-05-19):
左上角是我买的新零件4.5元一个,也不知道质量怎么样?用于电焊机。其它都是坏的,修电焊机换下来的。上面的型号TN、CD294、CP、KMH、CDHJ、LXS、CE TY(M)20、SE代表啥?怎么查这些?我买的那个找不到官网。怎么选择型号?还有真假?

网友A:
我电解电容用的少,设计电路都是12v,24v电源。
容量,耐压,温度,封装。
搞维修,估计更注重内阻,容量。
这个电解电容,用数字电桥可以秒杀,esr,容量,很快鉴别。
你这个电焊机用,esr大了,直接就废掉了。
这个搞开关电源的人,应该玩的深。
你那个新的,才85摄氏度,我记得led灯的电容温度高一些,厂家居然推出LED灯专用电容。
你搞维修,怎么判断电容好坏的,跟大家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解电容用的少,设计电路都是12v,24v电源。
容量,耐压,温度,封装。
搞维修,估计更注重内阻,容量。 ...

修电焊机的话简单,炸掉或者短路,还有断脚的,有的容量不够是虚标。开关电源中有鼓包、容量下降的。电焊机中也有鼓包,好像是有电容炸或短路伴随着别的电容鼓包,没详细留意,单纯地鼓包想象应该没有,容量下降想象也没有。
买零件的话麻烦,能量的只有容量和esr(用esr表),别的品牌、型号不清楚,价格不能买便宜的,太贵的也不能买。真假更不知道,这个管子就买到了假货《为什么IGBT内部是两个芯片?》15楼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8274-1-1.html
曾买商标类似于三角形型号LP的,官网说用于电焊机的,但是容量不足,不知道是假货还是做的就不足,不过按10%误差的话好像是刚够,具体记不清了。于是买了图中左上角的,但是找不到官网,难道这个品牌不如那个?但是这个容量比那个好一点。
现在买零件头疼,不知道怎么买

网友B:
型号没啥意思,爹妈给的姓名。外壳颜色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没啥意思,爹妈给的姓名。外壳颜色重要

有型号的,例如LL低漏电,NP无极性。颜色的话看网上有这个说法,我自己觉得颜色那不随便嘛,想用啥颜色随便用,这么说这颜色是有固定含义的,不是随便用。还有防爆纹,不同形状有意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型号的,例如LL低漏电,NP无极性。颜色的话看网上有这个说法,我自己觉得颜色那不随便嘛,想用啥颜色随 ...

楼主:
感觉好像颜色不是那么严格吧?有点混乱不是太可靠。还有绿、浅绿、棕、红。这个电容是紫色,型号是RKL还是J11?应该不是表中的EP。
这是LP的,官网下载的pdf

网友C:
这电容好大只啊,感觉是法拉电容了,难道是逆变器上面使用的?我没用过这么大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容好大只啊,感觉是法拉电容了,难道是逆变器上面使用的?我没用过这么大只的。 ...

这是电焊机中的直径30高50mm,电视机上也有用400V470uF的,不知道电视机上的能不能用于电焊机?朋友说不行。
还有更大的,这是另一个厂家的LP的,作为对比GS的体积大寿命长,但是波纹电流却比LP的小。

网友D:
450v的,我买的十几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v的,我买的十几块一个

多大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