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个大佬解释一下

楼主(2023-05-19):
如下图,想让灯组能有达到2A电流。
起初用SS8050电流能达到1.2A,但是时间一长三极管撑不住。
之后换成PMOS(AT3422AGD),栅极是IC直接5V驱动,但是怎么调电流都上不去。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不算功率的吗?SS0805才0.3W,1.2A的电流,VCE不能超过0.25V。再说你图中的接法适合PNP,而不是NPN。

网友B:
PMOS,测一下GS电压,如果电压正常,换个型号试试,如AO3401,FDD6637。

网友C:
你这种接法好奇怪啊。为什么要这么接呢?
,接个NMOS在灯下面,调电阻就可以调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功率的吗?SS0805才0.3W,1.2A的电流,VCE不能超过0.25V。再说你图中的接法适合PNP,而不是NPN。 ...

Pc是额定功率吗?....我一直以为是消耗功率。PNP可以用哪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测一下GS电压,如果电压正常,换个型号试试,如AO3401,FDD6637。

GS电压是5V,由IC直供的,就是相当于在现在这个三极管位置多个下拉4M7电阻,是接法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接法好奇怪啊。为什么要这么接呢?
,接个NMOS在灯下面,调电阻就可以调电流了。 ...

请问一下,现在的这个接法为什么电流上不去呢?我现在这个是把灯放在下面。
之所以这样放是想让走线顺一点,左边相当于全功率,右边想调成一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GS电压是5V,由IC直供的,就是相当于在现在这个三极管位置多个下拉4M7电阻,是接法不对吗? ...

刚查了下AT3422AGD 是NMOS,不是PMOS,我给的型号才是PMOS。
GS电压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吗?红笔接G脚黑笔接S脚吗?恐怕不是吧。
若要用NMOS,可参考qiangtech的图,将负载与NMOS管交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下AT3422AGD 是NMOS,不是PMOS,我给的型号才是PMOS。
GS电压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吗?红笔接G脚黑笔接S ...

我丢,搞错了,是PMOS。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多谢多谢

网友D:
你这电路有点问题。 驱动信号是哪里来的,能不能改驱动波形?可以调制吗?

网友D:
如果可以改驱动,根据你的实验,最简单的方法是更改驱动。电路做一点修改。 半功率时仅驱动HALF1,全功率时HALF1和HALF2 都驱动。根据你说的原电路三极管Ic 勉强跑1.2A,修改后仅需要三极管Ic 跑1A.  这样三极管温升可以减少20℃左右,也许能够扛过量产测试。
R5,R6 仍然使用原阻值。LED 不建议并联使用。并联LED 容易烧毁。所以改成串联R6后再并联。可以改善一下LED寿命

网友D:
三极管,限流电阻应当做好散热。 可以用大面积覆铜和通风对流孔。

网友D:
AT3422 不是N-CH MOSFET 吗? 是不是搞错了?数据手册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改驱动,根据你的实验,最简单的方法是更改驱动。电路做一点修改。 半功率时仅驱动HALF1,全功率时H ...

确实当时没想到双开就好了....只记得全功率二极管还加电阻的话会让灯本身功率减少了。
灯组里面还是加了限流电阻的。谢谢您的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3422 不是N-CH MOSFET 吗? 是不是搞错了?数据手册给大家看看。

是搞错了...难怪输出一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3422 不是N-CH MOSFET 吗? 是不是搞错了?数据手册给大家看看。

我先关注您一下,等我等级够了,可以加个好友吗?您放心,有空您搭理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下AT3422AGD 是NMOS,不是PMOS,我给的型号才是PMOS。
GS电压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吗?红笔接G脚黑笔接S ...

我先关注您一下,等我等级够了,可以加个好友吗?您放心,有空您搭理我就行。

xch
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关注您一下,等我等级够了,可以加个好友吗?您放心,有空您搭理我就行。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当时没想到双开就好了....只记得全功率二极管还加电阻的话会让灯本身功率减少了。
灯组里面还是加了 ...

那么R6 就没必要,直接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改驱动,根据你的实验,最简单的方法是更改驱动。电路做一点修改。 半功率时仅驱动HALF1,全功率时H ...

为什么不把MOS管放在发光二极管的负极呢?

网友F:
这么大功率要上散热片。或者用铝基板

网友G:
如果用晶闸管是否可以,这个应该比三极管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