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MA35 是否能够支持低功耗应用

楼主(2023-05-19):
NuMicro® MA35 是否能够支持低功耗应用

网友A(2023-08-10):
这种芯片应该都不咋能太低功耗吧

网友B:
你想功耗将到多少啊?

网友C:
大概不支持吧,毕竟MA35的内核也不是低功耗的内核啊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手册,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机制

网友E:
其实得看你用啥供电,还有你的需求,就知道你选择的这芯片是否能适合你了

网友F:
不能支持啊,我看手册也没写啊

网友G:
问问他家的FAE,这他们都比较熟悉了

网友H:
这个MA35看看它一般的应用场合呗

网友I:
你可以用电池给它供电试试

网友J:
这个低功耗还得看你都有啥业务逻辑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