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NuMicro® MA35 安全性如何

楼主(2023-05-19):
新唐的NuMicro®MA35 安全性如何

网友A(2023-07-05):
MA35D1有硬件OTP功能,可以存储其中的程序数据进行加密。
Chip-level Storage Security
The MA35D1 series provides Key Store for key management and write-protected OTP (One-Time
Programmable) memory for secret key or sensitive data storage to prevent tamper. Key Store and OTP
memory can be accessed by the cryptographic engines, retrieving secret keys without the need of CPU
access to reduce further risk of leakage of the sensitive cryptographic keys.

网友B(2023-08-12):
感觉现在芯片都不好**呢

网友C:
话说,这芯片多钱一片了?

网友D:
其实这芯片的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我记得应该有一次性的控制字,能实现数据安全

网友F:
其实很多数据加密都是可以外置做了,就不用担心不安全了

网友G:
新唐这芯片楼主用的咋样?

网友H:
可以看看其介绍手册啊,一般就知道安全性如何了

网友I:
安全还挺好吧,反正正常想读取挺费劲

网友J:
建议用创芯工坊的烧录器,带有加密混淆等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K:
新唐的安全性属实很不错,我理解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