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家族的CPU是否具有硬件加密和安全模块

楼主(2023-05-19):
MA35家族的CPU是否具有硬件加密和安全模块

网友A(2023-07-05):
有硬件加密和安全模块:
1.硬件集成TSI (Trusted Secure Island)
The MA35D1 series is equipped with a TSI (Trusted Secure Island), which is an isolated secure
hardware unit and its operation is not affected the MA35D1 system.
2.通用加密算法
The MA35D1 series is equipped with several hardware cryptographic accelerators such as AES, SHA,
ECC, RSA, SM2/3/4, and TRNG
3.集成OTP (One-Time Programmable)及UUID
The MA35D1 series provides Key Store for key management and write-protected OTP (One-Time
Programmable) memory for secret key or sensitive data storage to prevent tamper.

网友B(2023-08-12):
好像新出的芯片带有安全模块的功能

网友C:
应该有加密模块吧,你具体最好还是看看手册

网友D:
其实这种也可以用软件的方式实现固件加密安全的

网友E:
你用jlink,给芯片锁上也是可以的,也能实现加密

网友F:
一般都可以加密吧,但是有没有纯硬件的加密就不知道

网友G:
新唐的芯片用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有安全模块吧

网友H:
这个安全咋说呢,其实就是固件加密,防止别人读出来

网友I:
他家这芯片估计是有安全模块的

网友J:
你这个安全模块指的是固件安全么?还是带校验之类的啊

网友K:
软件实现就好了,其实也不是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