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家族新唐的时钟管理机制是什么

楼主(2023-05-19):
MA35家族新唐的时钟管理机制是什么?是否具有内部的高精度时钟?

网友A(2023-08-16):
啥叫时钟管理机制啊?

网友B:
你是想说,有没有时钟树参考?

网友C:
没玩过这芯片,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D:
一般都是具有内部时钟的吧,但是肯定稳定性不是很OK

网友E:
其实新唐还是外置的晶振比较好用

网友F:
手册上没写如何配置MA35么?

网友G:
大概都有内部时钟吧,比如RTC啊,或者正常的内部时钟,为了省一个晶振嘛

网友H:
这个真不知道,感觉MA35这芯片有点高端呢

网友I:
找个手册直接就知道咋回事儿了,尤其是应用手册

网友J:
我觉得啊,高精度时钟应该会有吧

网友K(2023-09-20):
NuMicro® MA35 家族的时钟管理机制由核心时钟(Core Clock)和实时时钟(RTC)两部分组成。核心时钟用于提供整个系统的主时钟,而实时时钟则用于提供精准的时间戳,这两部分的时钟管理在硬件架构上相互独立。

核心时钟源可选择来自外部晶振或内置的RC振荡器(HIRC),频率范围在 12MHz 到 24MHz 之间。核心时钟通过时钟分频器(Clock Divider)进行分频,产生系统所需的各种时钟,如 Cortex-A35 内核时钟、Cortex-M4 内核时钟、总线时钟、GPIO 时钟等。

实时时钟(RTC)由 MA35 家族的内置硬件定时器实现,通过外接 32kHz 晶振或 LIRC 信号作为时钟源。RTC 可以提供毫秒级别的时间戳,用于定时器计数、低功耗模式唤醒等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MA35 家族的硬件设计支持动态频率调整(DFS)功能,可以在运行时根据系统负载动态调整核心时钟的频率,以达到节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