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MA35 家族芯片的发热量怎么样

楼主(2023-05-19):
NuMicro® MA35 家族芯片的发热量怎么样

网友A(2023-08-16):
没测试过啊,这得看你想要跑出啥效果吧

网友B:
一般都是根据你的测试方向,测试性能,才能知道发热量是多少

网友C:
大概会热点?

网友D:
一般芯片都是有些温度的,这不用担心的

网友E:
其实发热量芯片不会占很大头的

网友F:
这个发热量跟电源芯片之类的来比较,还算是弱的吧

网友G:
没研究过,不过我觉得会有点热吧

网友H:
最好还是通过你的程序去跑,去测试这个芯片热度才好

网友I:
话说,这MA35的芯片一般都能干啥啊?

网友J:
还行吧,我觉得发热量,虽然没拿到芯片,但是看着参数还行,不应该会很热

网友K(2023-09-20):
MA35家族是基于Armv8-A架构的64位Arm® Cortex-A35内核,并搭载一颗Arm Cortex-M4的微处理器,它支持TrustZone安全科技,适用于高端工业控制、Edge IIoT Gateway和HMI等应用。MA35家族提供多核心架构,以同时满足高效能与实时性控制的需求,并且可以支持多种内存,如16位的DDR2/ DDR3和DDR3L SDRAM。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推断出MA35家族芯片的发热量应该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但具体发热量需要参考具体的芯片规格和实际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