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5121 RF发送数据,AC7801+CMT2219B接受数据

楼主(2023-05-19):
最近抄了一个简单程序,杰开AC5121 RF发送数据,AC7801+CMT2219B接受数据

AC5121是一款胎压芯片,AC5121通过射频RF发送数据。
RF配置:中心频率434MHz,频偏20khz,波特率19200bps,调制方式FSK,编码方式曼彻斯特编码

AC7801+CMT2219B(代码见附件)
AC7801是一个cortex-m0内核的芯片,通过代码方式配置CMT2219B,将接受到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网友A:
请问楼主,CMT2219B这个芯片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CMT2219B这个芯片的功能是什么呢

CMT2219B是一款无线射频接收芯片,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C:
AC5121这款芯片通过射频发送数据的话 是需要外接芯片还是自己就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D:
一般射频信号的接收和发送的最远距离是多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射频信号的接收和发送的最远距离是多少啊

这种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近距离传输的方式

网友F:
传输距离与发送方的发射功率有关,发射功率越高时数据传输越远。

网友G(2023-08-03):
高手,感谢作者。

网友H:
无线射频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