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小华版】XHSC XHCode V1.02添加了 F4A0的支持!!欢迎大家试用~

楼主(2023-05-19):
XHCode是一款协助用户配置生成XHSC MCU基础代码的软件工具。主要具有以下几种功能:

★ 1.管脚和模块初始化配置: 选取管脚配置选项卡,用户可分别在管脚视图或模块树下对MCU的各个可配管脚进行功能配置。工具会保证管脚视图和模块树配置的统一性。用户在模块树下选取任一模块,可进行相应模块的初始化配置。

★ 2.   时钟配置: 选取时钟配置选项卡,用户可配置相应型号MCU的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

★ 3.  工程配置: 选取工程配置选项卡,用户可配置生成工程的名称,IDE(支持Keil, IAR和Eclipse),工程保存的位置。同时用户需在此界面配置指定相应型号MCU的驱动库(DDL)位置。

“XHSC XHCode Setup”已更新版本为V1.02,主要添加了 F4A0的支持。F4A0的DDL请使用HC32F4A0_DDL_Rev2.1.0, F460的DDL请使用HC32F460_DDL_Rev3.1.0,DDL均可在小华官网(http://www.xhsc.com.cn)下载。欢迎大家使用并积极反馈。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A:
安装XHSC_XHCode 1.02后,双击打开提示要装.NET Framework4.7.2,然后下载安装后,再双击XHSC_XHCode,出现如下提示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XHSC_XHCode 1.02后,双击打开提示要装.NET Framework4.7.2,然后下载安装后,再双击XHSC_XHCode,出现 ...

啥操作系统?

网友C:
选择的4A0的芯片,在看时钟树的时候,有些建议/使用反馈,及如下图所示:1、时钟树配置整体上看上去比较眼花,尤其是相交、并行的线,需要跟着连接的走势看;
2、在时钟树中,有些单位是M,有些单位是K,是不是可以统一一下,然后就是单位写完整呢,比如MHz、KHz;
3、在下图中连线上有小框的,刚开始误认为是勾选项,试了一下并不是……
4、在进入XHCode时建议先进入创建工程界面,创建了工程再配置其它的,因为在没有创建工程时,去操作/点击/配置一些外设时,会自动跳转到创建工程界面,体感不是很好;
5、在配置时钟时,出现了错误都是提示红色背景,对于超过时钟频率的上限或下限是否可以用不同的颜色警示呢?
6、DDL库都需要手动去下载,是不是可以在创建工程的时候自动下载,或者有一个DDL管理的一个界面呢?
7、比如在配置TIMER的时候,在使能后,最右侧还有类似于CMPAR、CPSR、OCCR、OCMR、PDAR、PDBR、PFSR这些寄存器的设置项,XHCode本身是图形界面配置,是不是可以不再出现这些底层寄存器值直接设置的操作呢?

收到,多谢反馈

网友D:
只有F系列的啊

网友E:
现在这个版本能用吗?
新设计产品,第一次准备使用HC32F460KCTA,使用库配置还是这个配置工具?

发现点问题,点选“使能”就闪退!图片怎末上不去呀
TMR0_1 或 TMR0_2 都有机会,闪退

@HXM1593 :http://www.xhsc.com.cn/Productlist/info.aspx?itemid=1800, 选择HC32F4A0_DDL_Rev2.1.0.zip
@Starxxx :哪里有这个DDL
状态栏应该会有提示,460需选择460的DDL,跳到这个界面是提示用户选择正确的ddl路径

网友F:
什么时候搞个开发板可以试试

网友E:
@Starxxx :在哪里下载到呀?是否应该有个教程

网友A:
win7的系统

网友B:
目前win7不支持,要求win10及以上

网友G(2023-06-27):
怎么没有HC32F4A0SITB-LQFP176啊 ,我一个项目正在用这个芯片 楼主帮解决一下呀

选用HC32F4A0SGTB-LQFP176即可,2者区别就是flash大小。后续更新会加上

网友H:
M0的其他系列,啥时间可以加入。这个速度有点慢啊

网友E:
V3.1的例程里
显示和仿真都是200MHz,这里确报警,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例程里面的PLLSRC应该是选择的XTAL吧
鼠标悬停在红色的地方,会有ToolTip提示的

网友E:
表达有误。
是说例程生成得200,与配置图不一致。还提示另外警告。
HCLKS /1  例程是200MHz

配置图上 /2  显示200MHz

网友I:
使用460 配置TIMER6的寄存器的时候会闪退 4A0没问题,1.03版本也是这个问题.

收到,后续更新会修复

网友J:
win7 用不了??

网友K:
我要的型号HC32L136xxx没有,

我也是需要这个。

网友L:
离线下载器   怎么这么难用?

无显示屏版,  也不知道是没更新好固件,还是咋的  就是下载不成功!!!!!

选择芯片是  没有 确切的  HC32F460KCTA,不支持么???

网友M(2023-07-28):
引用 网友K:
我要的型号HC32L136xxx没有,

我要的型号HC32L136xxx没有,+1

网友H:
尽量使用高版本的!win10

网友N(2023-09-14):
不错,都在做配置软件了。

网友:
还是只有F系列啊,什么时候出L系列

网友O:
只有F系列

网友P: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尝试创建一个开发板

网友Q:
不错,我们都在做组态软件。

网友R:
我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S:
什么时候可以加入m0的其他级数?

网友T:
Win7,你不会用吗?

网友U:
什么时候可以添加其他级别的m0 ?

网友V:
还是只有f级数?

网友W(2023-10-15):
使用这个配置后,如何移植RTTHREAD ,移植教程都不知道该如何办了。能出个教程嘛?

网友X:
Win7, can't you use it?

网友Y:
我要的型号hc32l136xxx没有,

网友Z:
甚么时辰可以添加其他级别的m0?

网友AA(2023-11-24):
不错,国产厂家也在做配置工具了,简化开发。

网友AB:
咱们甚么时辰可以测验考试建立一个开发板

网友AC:
不错,咱们都在做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