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转3.3V板载电压用什么方案功耗最小

楼主(2023-05-19):
(无正文)

楼主:
单节锂电池

网友A:
3.3V ldo 国产的 有个300ma能力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 ldo 国产的 有个300ma能力的都可以

能推荐个常用的您认为比较好的芯片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V ldo 国产的 有个300ma能力的都可以

要低功耗的话,国产的不行,LDO自身的静态电流偏大,建议用TI的低IQ系列的,同时要注意低压差(最好150mV@300mA之内)否则电池的利用率很低。

网友C:
可能要用两电源芯片省电。DC/DC 负责LORA,LDO 负责MCU。好像也有双模的电源芯片,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低功耗的话,国产的不行,LDO自身的静态电流偏大,建议用TI的低IQ系列的,同时要注意低压差(最好150mV ...

您好,锂亚电池3.6V输入,输出3.3V这个压差就很小,找了几个没找到,您有推荐的嘛?或者我用二极管简单的降个压损耗大嘛

网友B:
如果单单要求低压差,国产的也有,进口的也有。我现在用的就是电池供电的产品,小电流选用的南京微盟的ME6217C33M5G,大电流选用的上海贝岭的BL9110-330BPFB。
至于低功耗低压差的的,我一直是用的TI的TPS78233。

网友D(2023-06-21):
用DCDC,LDO在300ma要求的压差太大了,一节锂电池支撑不了多久,DCDC是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