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

楼主(2023-05-19):
家里电饭煲(估500W)总溢锅,查不出啥原因,打算用双向可控硅改变导通相角,从而降压不让锅再溢,大家看我下面的设计能行吗?另外双向触发二极管用啥型号,手头没有时能用别的元件代替吗?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

加个水位开关,当溢锅时切断加热信号。

网友B:
DB3 双向二极管用的多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

上传不了 JPG 图片, 可以用WORD 画一张图纸吗?二姨家的高手电工朋友会帮助您的。

楼主:
我手头有双向可控硅,哪位大侠给我画一个较简单的降压电路……

楼主:
我用WORD 画了一张图纸,也上传不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

如果图片都上传不了,就不用想技术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