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F4P6无法连接j-link

楼主(2023-05-19):
j-link无法读取到芯片,显示" Cannot connect to J-Link.",HK Config连不上芯片
但是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可以显示到已连接的端口
重新安装驱动已尝试,更换电脑已尝试,数据线在其他人的板子上可以用
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

网友A:
那就是板子的问题呗,排除法已经定位到了还需要如何解决?

网友B:
多余一问。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可以尝试使用电脑的主板接口进行连接 别用前面板接口连接

网友D:
报送的信息是没有识别到仿真器啊 跟电路板是不是无关啊

网友E:
jlink仿真器本身上边是有小灯的 是如何闪烁的啊

网友F:
检查一下电路的供电引脚以及地线的连接

网友G:
在进行下载仿真的时候需要对电路板进行供电

网友H:
不知道jlink存在不存在版本更新的问题呢

网友I:
Jlink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J:
首先确认你的J-Link是好的,可以用的,特别是可以应用于你的开发板。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不是Jlink和HK32F030MF4P6连不上

网友K:
不是正版 jlink,被识别出来了

网友L:
安装了J-Link驱动程序,并且驱动版本与使用的J-Link设备相匹配。

网友M:
如果电源不足或不稳定,可能会导致J-Link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N:
j-link显示未知设备直接下载驱动到桌面上,后更新驱动

网友O:
检查J-Link连接线路是否正确连接到HK32F030MF4P6单片机的SWD接口上。

网友P:
线路是否损坏或松动等

网友Q:
芯片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例如没有进入保护模式、没有复位等异常状态。

网友R:
在使用J-Link调试时,需要在调试器中设置正确的芯片类型、内核类型、Flash大小、调试速度等参数

网友S:
在电脑上,从新换个usb插口,不要插在hub上

网友T:
HK32F030MF4P6单片机的电源供应是否正常

网友U(2024-08-27):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新的芯片第一次连接时能识别出来,烧写了一次程序后就识别不出来了,也不能再写程序了,而且写完后里面的程序好像也没运行起来,求大神搭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