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用麦克风测环境噪声

楼主(2023-05-19):
想用MCU+麦克风测环境噪声。需要怎么做这个电路部门。

楼主:
麦克风好像是不能直接用的吧,那个出来信号是多大啊。

网友A(2023-09-17):
就麦克风电路就行,ADC采集之后给MCU处理

网友B:
这个估计得有个标定吧,才能实现环境噪声的测试

网友C:
你可以先实现环境音的采集,然后再分析如何转换成分贝,就好了

网友D:
这个网上不是有现成的传感器么?你买个之后移植程序不就好了么

网友E:
你需要运放正常来说,把声音信号放大才能ADC采集的

网友F:
这网上有例程和硬件的,都挺简单的,说实话

网友G:
楼主用的是那款MCU啊?

网友H:
我觉得可以先买个分贝仪拆解一下看看构造

网友I:
确实不能直接用的,需要运放来实现电路的放大,不然噪音有些都采集不到

网友J:
你这个电路需要麦克风,运放,ADC,基准电路,还有MCU,这是最基础的了

网友K:
对于模拟输出的麦克风,MCU的ADC将转换模拟音频信号为数字形式。对于数字输出的麦克风,可以使用相应的数字接口(如I2S或PDM)来获取音频数据。

网友L:
较高的采样率和分辨率可以提供更准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M:
可以通过麦克风采集环境噪声,并使用适当的算法进行噪声测量

网友K:
将麦克风连接到单片机的模拟输入引脚。确保麦克风的输出信号范围与单片机的输入范围兼容。

网友N:
可以在单片机上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处理,如滤波、平均等,以获得更稳定的噪声测量结果。

网友O:
当实测分贝值低于设定值时绿色指示灯亮,当实测分贝值高于设定值时红色指示灯亮并蜂鸣器报警。

网友P:
将采集的噪声信号送入适当的噪声测量算法中,例如均值滤波、频域分析等。根据噪声测量的结果,可以判断环境噪声的水平和变化情况。

网友Q:
使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算法将数字信号转换为频域信号,并计算出环境噪声功率谱密度。

网友P:
读取ADC值并将其转换为分贝值。您可以使用公式 dB = 20 * log10(V1/V0) 来计算分贝值,其中V1是ADC读数,V0是参考电压(通常为3.3V)。

网友R:
环境噪声的测量需要处理大量的模拟信号,这可能会对单片机的处理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

网友S:
可以使用数字滤波器来滤除噪声信号,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
在单片机上实现一个噪声测量算法,可以通过对麦克风采样数据进行处理来估计环境噪声水平。常见的方法包括计算采样数据的均方根(RMS)值或频谱分析。

网友T:
测量环境噪声时需要选择合适的麦克风模块,并注意其灵敏度、频率响应等参数。

网友L:
在采集到环境噪声信号后,单片机需要对信号进行处理,例如放大、滤波、模数转换等。根据您的应用需求,可以使用单片机内部的数字信号处理功能,或外部信号处理电路。

网友U:
单片机将不断采集麦克风的音频数据,然后通过一定的算法进行处理,例如计算平均值或有效值等,以得到环境噪声的数值。

网友:
通过控制单片机的 ADC 输入,开始采集麦克风输出的环境噪声信号。采集过程中,可以通过程序控制 ADC 的采样速率、采样位数等参数,以获得更准确的结果。

网友V:
在程序的循环中,通过读取模拟输入引脚的电压值,采集环境噪声信号。可以使用适当的采样率和数据精度,以确保噪声测量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W:
单片机的处理能力和存储容量有限,可能无法处理高精度或实时的噪声测量

网友X:
可以根据麦克风的灵敏度和测量范围计算出环境噪声的实际功率值。

网友Y:
可以使用模拟输入引脚或将麦克风连接到ADC(模数转换器)上。

网友Z:
估计需要进行校正才能进行环境噪音测试

网友AA:
较高的采样率以及分辨率可以供给更正确的丈量成果。

网友AB:
你可以先收集周围的声音,然后分析如何将其转换成分贝,仅此而已

网友AC:
ADC采集呗

网友AD:
我想我们可以先买一个分贝计,把它拆开看看它的结构

网友AE:
为了进行ADC采集,通常需要一个运算放大器来放大声音信号

网友AF:
网上没有现成的传感器吗?

网友AG:
可以在嵌入式上举行进一步的数据处理,如滤波、均匀等,以得到更不乱的噪声丈量成果。

网友AH(2023-11-23):
麦克风都是模拟信号吧

网友AH:
抄一下其他厂家的产品呗

网友AI:
ADC采集后送给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AC:
麦克风出来加个ADC采集

网友AJ:
业主使用的是哪种MCU ?

网友AK:
您的电路需要麦克风,运算放大器,ADC,参考电路和MCU,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AL:
可以经由过程话筒收集环境噪声,并利用得当的算法举行噪声丈量

网友AM:
环境噪声的测量需要处理大量的模拟信号,这就对微控制器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网友AN:
搞个传感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