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ADC测麦克风信号该如何做呢?

楼主:
这个电路如何,这是麦克风手册的电路,那么这么接出来信号范围会在多少,??

网友A(2023-05-23):
这个电路可以直接用,这个电路给功放输入进去可以当卡拉OK麦克风。

网友A:
如果给ADC检测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波动的范围在低压区,会导致检测精度不够,所以需要用运放放大一些,可以选择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设置一个可调的放大电路,比如用电位器或可变调组调节。不差钱的还可以上AGC。

网友B:
需要信号放大吧。有些MCU内部自带运放,AVR DX, PIC18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