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补光灯@PMS150G*

楼主(2023-05-20):
/***************网红补光灯@PMS150G******************/
/***************ID:共同学习stm8********************/
/***************QQ:774145445***********************/
/***************拼音Pinyin*************************/
/***************IDE_0.97C9**v0.2*******************/
/***************20230422***************************/
//              _______   _______
//          5v-|1 vdd  \_/  gnd 8|-gnd               5v---------l+(灯+)
//  +---led_l1-|2 pa7pms150gpa0 7|-anjian_1
//  | +-led_l2-|3 pa6       pa4 6|-anjian_2              |------l1(暖色)
//  | |   +led-|4_pa5_______pa3_5|-pwm-+-|4.7k|----+----||←
//  | |   |                            |           |     |--gnd
//  | |  /_\ 蓝                        |           |   |--------l2(冷色)
//  | |   |                            +-|4.7k|-+--|--||←
//  | |  1k                                     |  |   |--gnd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v0.20 框架
//v0.21 开关功能+按键闪烁效果
//v0.22 切换功能亮度功能
//v0.23 定时功能+倒计时闪烁
//v0.233

//.Mult_Program_7     0
//        .Mult_Program_7        1, 537
//PMS150G  : Last use Code : 0x219 , Remain Free-Code : 0x1D7 [+37] , Remain Free-RAM : 51
/**************************************************/
#include        "extern.h"
/**************************************************/
led_l1                        bit                pa.7;
led_l2                        bit                pa.6;
led                                bit                pa.5;
anjian_1                bit                pa.0;
anjian_2                bit                pa.4;
/**************************************************/
void                anjian();                        //按键
void                zhixing();                        //执行

/**************************************************/                //全局变量
byte                kaiguan=0;                        //开关状态(0关机1开机2定时)
//byte                dangwei=10;                        //挡位(1-10个挡位)
byte                qiehuan=3;                        //颜色切换(1暖色2冷色3双色)
byte                liangdu=255;                //亮度(0-255)
byte                dingshi=0;                        //定时60秒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ADJUST_IC        SYSCLK=IHRC/16;                //系统时钟1m
kaiguan=0;
qiehuan=3;
liangdu=255;
//liangdu=155;
dingshi=0;
$                led                out,low;
byte                a1;
zhixing();
while (1)
{

anjian();
if(dingshi >0)
        {
        while(dingshi >0)
                {
                dingshi --;
                if(led ==1){led =0;} else {led =1;}
                anjian();
                .delay 500000;

                }
        kaiguan                =0;
        //led                        =0;                        //指示灯亮起
        zhixing();
        }
.delay 1000
}
}

/**************************************************/
void                anjian()                        //按键
{
byte                anjian_a1;                //识别按键长短按键用
/**************************************************/
if(kaiguan ==1)                                ///*开机状态才检测的按键
{
/**************************************************/                //第一次加功能
$                anjian_1                in,ph,x_pl;                //输入,开上拉电阻,关闭下拉电阻
$                anjian_2                in,ph,x_pl;
nop; nop; nop;
anjian_a1                =0;
if(anjian_2 ==0)                //加功能
{
.delay 1000;                //延时一下去抖
if(anjian_2 ==0)
        {
        while(anjian_2 ==0)
                {
                .delay 50000;                //每秒十次
                //.delay 50000;
                //if(led ==1){led =0;} else {led =1;}                //达到闪烁效果
                //.delay 50000;
                //if(led ==1){led =0;} else {led =1;}
                anjian_a1                ++;
                if(anjian_a1 >10)                                                //长按
                        {
                        if(liangdu >252){liangdu=255; return;}
                        liangdu                +=2;
                        zhixing();
                        }
                }

                //if((anjian_a1 >2)&&(anjian_a1 <11))                //短按加档位加(10个档)
                if((anjian_a1 >0)&&(anjian_a1 <11))                //短按加档位加(10个档)
                {
                if(liangdu >230)                //防止加冒了
                        {
                        liangdu                =255;
                        zhixing();
                        }
                else
                        {
                        liangdu                +=25;
                        zhixing();
                        }
                }
        return;                //不继续检测直接返回
        }
}
/**************************************************/                //第二次切换功能
$                anjian_1                in,ph,x_pl;                //输入,开上拉电阻,关闭下拉电阻
$                anjian_2                in,ph,x_pl;
nop; nop; nop;
anjian_a1                =0;
/**************************************************/                //切换功能
if(anjian_1 ==0)
{
.delay 1000;                //延时一下去抖
if(anjian_1 ==0)
        {
        while(anjian_1 ==0)                //记录按键时常
                {
                .delay 50000;                //每秒十次
                //.delay 50000;
                //if(led ==1){led =0;} else {led =1;}                //达到闪烁效果
                ///.delay 50000;
                //if(led ==1){led =0;} else {led =1;}
                anjian_a1        ++;
                if(anjian_a1 >100){return;}                //大于10秒直接返回
                }
        //if(anjian_a1 >2)
        if(anjian_a1 >0)
                {
                qiehuan                ++;
                if(qiehuan ==4){qiehuan =1;}
                zhixing();
                .delay 1000000;                        //阻塞1秒防止过快开关机
                }
        return;                //不继续检测直接返回
        }

}
/**************************************************/

/**************************************************/
/**************************************************/
}                                //*/开机状态才检测的按键
/**************************************************/                //第三次开关机功能
$                anjian_1                in,x_ph,pl;                //输入,关上拉电阻,开下拉电阻
$                anjian_2                in,x_ph,pl;
nop; nop; nop;
anjian_a1                =0;
if(anjian_1 ==1)                //开关
        {
        .delay 1000;                //延时一下去抖

        if(anjian_1 ==1)
                {
                while(anjian_1 ==1)                //记录按键时常
                        {
                        .delay 50000;                //每秒十次
                        //.delay 50000;
                        //if(led ==1){led =0;} else {led =1;}                //达到闪烁效果
                        ///.delay 50000;
                        ///if(led ==1){led =0;} else {led =1;}
                        anjian_a1        ++;
                        //if(anjian_a1 >200){return;}                //大于10秒直接返回
                        }

                if(kaiguan==1)                                        //开机状态
                        {
                        if(anjian_a1 >10)                        //长按定时
                                {
                                //dingshi                =60;                //定时陆拾秒
                                dingshi                =120;
                                led                        =0;                        //指示灯亮起
                                return;
                                }
                        else if(anjian_a1 >2)                //短按关机
                                {
                                kaiguan                =0;
                                led                        =0;                        //指示灯亮起
                                dingshi                =0;                        //定时清零
                                zhixing();
                                .delay 1000000;                        //阻塞1秒防止过快开关机
                                return;
                                }
                        }

                if(kaiguan==0)                                        //关机状态
                        {

                        //if(anjian_a1 >2)                //开机
                        if(anjian_a1 >0)
                                {
                                kaiguan                =1;
                                led                        =1;                        //关闭指示灯
                                zhixing();
                                .delay 1000000;                        //阻塞1秒防止过快开关机
                                }
                        }
                }
                return;
        }
/**************************************************/                //第四次减功能
if(kaiguan ==1)                                //开机状态才检测的按键
        {

        $                anjian_1                out,high;                //输出高
        $                anjian_2                in,x_ph,pl;                //输入开下拉电阻
        nop; nop; nop;
        anjian_a1                =0;
        if(anjian_2 ==1)                //减功能
                {
                .delay 1000;                //延时一下去抖
                while(anjian_2 ==1)
                        {
                        .delay 50000;                //每秒十次
                        //.delay 50000;
                        //if(led ==1){led =0;} else {led =1;}                //达到闪烁效果
                        //.delay 50000;
                        //if(led ==1){led =0;} else {led =1;}
                        anjian_a1                ++;
                        if(anjian_a1 >10)                                                //长按
                                {
                                if(liangdu <26){return;}
                                liangdu                -=2;
                                zhixing();
                                }
                        }
                        //if((anjian_a1 >2)&&(anjian_a1 <11))                //短按档位减(10个档)
                        if((anjian_a1 >0)&&(anjian_a1 <11))                //短按档位减(10个档)
                                {
                                //if(liangdu <26){return;}
                                if(liangdu <30){return;}
                                else{
                                        liangdu                -=23;
                                        zhixing();
                                        return;
                                        }
                                }
                }
        }
/**************************************************/
}
/**************************************************/
void                zhixing()                //执行
{
if(kaiguan ==1)                //开状态
        {
        if(liangdu ==255)                                        //全亮状态
                {
                $                tm2c                STOP;
                $                pa.3                in;
                nop; nop; nop;
                if(qiehuan==1)                //暖色
                        {
                        $                led_l1                out,high;                //输出1
                        $                led_l2                out,low;
                        }
                if(qiehuan==2)                //冷色
                        {
                        $                led_l1                out,low;
                        $                led_l2                out,high;                //输出1
                        }

                if(qiehuan==3)                //双色
                        {
                        $                led_l1                out,high;                //输出1
                        $                led_l2                out,high;
                        }
                return;
                }

        else
                {
                if(qiehuan==1)
                        {
                        $                led_l1                in,x_ph,x_pl;                //暖色
                        $                led_l2                out,low;                        //输0
                        }
                if(qiehuan==2)
                        {
                        $                led_l1                out,low;                        //输0
                        $                led_l2                in,x_ph,x_pl;                //冷色
                        }
                if(qiehuan==3)
                        {
                        $                led_l1                in,x_ph,x_pl;                //双色
                        $                led_l2                in,x_ph,x_pl;
                        }

                //$                tm2c                STOP;                //刷新亮度值
                $                TM2C                IHRC,PA3,PWM;
                $                TM2S                8BIT,/1,/2;
                tm2b                =liangdu;                        //亮度是默认值或者上次值
                return;
                }
        }
/**************************************************/
if(kaiguan ==0)                //关状态
        {
        $                tm2c                STOP;
        $                pa.3                in,x_ph,x_pl;
        nop; nop; nop;
        $                led_l1                out,low;        //输0
        $                led_l2                out,low;        //输0
        led                        =0;                        //指示灯亮起
        }
}

/*
void        Interrupt (void)
{
        pushaf;

        if (Intrq.T16)
        {        //        T16 Trig
                //        User can add code
                Intrq.T16        =        0;
                //...
        }

        popa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