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电子HC89S105A测评报告】+ADC采样测试

楼主(2023-05-20):
#申请原创#
          之前说到仿真器串口不能用,并没有与开发板芯片连接,而且仿真器的串口通过外接引线也无法输出数据,后来咨询芯对的工程师,得知需要用串口命令进入串口模式,也就是说仿真与串口不能同时存在,必须两选一,在他们的手册中可以看到。
但是即使这样设置了,发送字符串也只能发送一个,好像是指针没有跳到下一个空间,不管了,今天先测一下ADC吧。
我把开发板拆开成两部分了,焊上排针,这样更方便,也可以给其它的芯圣芯片下载了。
组合起来的效果
为了测试ADC,我为必须让电压可以调节,下面我就简单用电位器做了一个

先把电位器调到最低,看一下是多少
显示1.99多,看来选择的是2V的基准,
再来看看,调到接近GND,
再来看看调成1V再用万用表测一下,

这个12精度的ADC,小数点后面搞这么多位,没有什么用,把程序处理一下
再来看一下

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
再来看看万用表显示多少
还是很准的。

网友A(2024-07-31):
配置ADC以开始转换过程,并设置相关的中断或轮询机制以读取转换结果。

网友B(2025-04-01):
可否參考?謝謝!

网友C:
可以参考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