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MCU的 DVSQ 计算单元

楼主(2023-05-20):
MCU, AD, ADI, AN, CAN
除法/开方(DVSQ)计算单元的特性如下:
• 支持 32 位带符号数和无符号数除法,支持 32 位无符号数开方运算。
◦ DVSQ 计算单元不能同时进行除法和开方运算。在某个时刻,只能两者选其一执行。
◦ 32 位有符号/无符号整数除法运行结束后,可同时获取商和余数并更新到相应寄存器。
◦ 可通过软件选择高精度的无符号开方运算。
◦ 除法运算支持 MOD 操作。
• 流水线设计,每个时钟周期完成 2 位运算。
• 除法/开方运算时间根据参与运算的数据不同而变化。
• 支持除零中断和溢出中断。
DVSQ 模块结构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种专用的计算单元是不是用于此种计算的时候比较节省资源呢

网友B:
这个是使用的硬件来实现的除法运算以及开方运算啊

网友C:
这种纯硬件的实现方式 会不会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呢

网友D:
纯硬件实现方式肯定存在竞争机制,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小这种几率

网友E:
这种计算单元 同一个时间只能计算一个算式是吗

网友F:
这种计算单元的计算强度和什么参数有关系呢